新人求助,急急急。在线等

楼主(2018-03-19):
请问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按钮,这个按钮能直接驱动PLC程序里的中间继电器吗?

我程序里只有这一个M600,我原本想在触摸屏上设置两个按钮。一个按钮按下置1,一个按钮按下清0.按道理来说的话置1以后M600应该通才对,然后清0 M600断开。但是触摸屏上却实现不了这个效果。

还请老师们看一下我这个设置有没有问题

我是FX 3U的PLC, 触摸屏是7062KX(TX)。

求各位老师指点指点

楼主:
帮帮忙呀,各位大哥

网友A(2018-08-14):
增加设备通道,选择M600,设备通道是要跟PLC连接对应的继电器,前面的连接变量是你给这个M600起个名,按照你现在的情况应该它就是叫M600,你选择一下就行了,按钮你双击,在操作属性里,在数据对象值操作打对勾,后面那个倒三角可以下拉,

设置成取反,这样的话,你按一下就是1再按一下就是0了

网友B:
刚接触,学习开发这个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