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控制板故障分析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8-03-19):
电路控制板故障分析及解决办法

  E01―控制器复位故障。

  原因分析:控制器 5V 电源电压偏低或硬件故障。

  解决方法:调高供电电源至 5.25V,更换主控制器。

  E02―控制器电源故障。

  原因分析:控制器电源(24V 或 5V)供应不正常。

  解决方法:调换控制器供电电源,检查电源配线。

  E03―变频器未准备好故障。

  原因分析:变频器处于故障保护状态,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当。

  解决方法:根据变频器故障显示检查故障来源,检查变频器输出信号(准备完了)的参数设置。

  E04―变频器运行故障。

  原因分析:控制器输出上行或下行命令,而变频器无电流输出。

  解决方法:检查变频器端口设置(使能信号) ,检查变频器是否接收到运行命令。

  E05―无编码器信号反馈故障。

  原因分析:编码器损坏,变频器分频输出损坏,高速计数输入接口配线错误,电机堵转。

  解决方法:更换编码器,更换变频器测速反馈选件,检查配线,检查抱闸是否未张开。

  E06―编码器信号错相故障。

  原因分析:高速计数的 A.B 相接反。

  解决方法:调换 P14 端口 A.B 相的接线。

  E08―R2 短接故障。

  原因分析:停止时变频器的运行反馈信号依然存在。

  解决方法: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检查变频器输出点是否粘连。

  E10―通讯故障。

  原因分析:控制器与外呼控制器和轿厢主控器不能建立通讯。

  解决方法:检查串行通讯电路及接插件有无断线,检查通讯芯片是否损坏检查是否设置终端电阻。 (断电测量CANH、CANL 之间电阻为 70Ω左右) 。

  E11―内召信号板通讯故障。

  原因分析:控制器与轿厢主控器(WP -CAN -01)不能建立通讯。

  解决方法:检查随行电缆的串行通讯电路或接插件有无断线,更换轿厢主控器。

  E12―外召信号板通讯故障。

  原因分析:控制器与外呼主控器(WP -CAN -03)不能建立通讯.

  解决方法:检查井道电缆的串行通讯电路或接插件有无断线,更换外呼主控器。

  E13―内召信号板按钮故障。

  原因分析:轿内按钮粘连。

  解决方法:检查更换按钮。

  E14―外召信号板按钮故障。

  原因分析:某层外呼按钮粘连。

  解决方法:检查更换外呼按钮。

  E18―IC 卡控制板通讯故障

  原因分析:控制器与 IC 卡控制件(WP-CAN20A)不能建立通讯。

  解决方法:检查接往 IC 卡控制选件的串行通讯电路或接插件有无断线,更换 WP-CAN-20A.。

  E20―自学习运行出错。

  原因分析:井道自学习未作成功。

  解决方法:排查-编码器 A.B 相接反、强迫减速信号错误、电梯参数设置不当、上行慢车限位提前动作。

  E21―自学习楼层与设定值不符。

  原因分析:总楼层参数设定有误,某层隔磁板安装位置偏离,磁开关动作不灵敏。

  解决方法:检查总楼层参数设定,检查隔磁板安装位置,更换磁开关,检查门区输入点的常开、常闭设置。

  E25―减速距离设定错误。

  原因分析:单层减速距离超过层间距的一半。

  解决方法:减小减速距离D1(2.5m/s 梯速为 D2)的数位。

  E30―安全回路断开。

  原因分析:安全回路切断或安全回路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检查安全回路断开部分,更换安全回路接触器。

  E31―运行中门锁脱开。

  原因分析:门刀位置调整不当,门机保持力不够,门锁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调整门机构,更换门锁接触器。

  E32―门锁短路。

  原因分析:门锁信号和开门到位信号同时动作。

  解决方法:拆除门锁短接线,检查开门到位开关是否误动作。

  E33―快车状态为停在门区。

  原因分析:运行中门锁动作,相序动作或变频器保护或其他保护动作。

  解决方法:检查在非门区转为自动(手动)综合判断。

  E34―反平层无法找到门区信号。

  原因分析:自反平层到慢车限位动作不见门区信号变化。

  解决方法:检查门区磁开关是否坏、门区信号断线或接线松动。

  E35―高速运行门区信号无变化。

  原因分析:门区信号丢失,电机堵转或轿厢遇阻引起电梯在非门区高速运行超时。

  解决方法:检查门区信号、曳引机,检查运行保护时间是否设置过短(电梯设在超长楼层时) 。

  E36―额定速度设定与第一运行速度偏差超过5%。

  原因分析:变频器参数或控制器参数设置不当引起偏差。

  解决方法:重新检查参数设置。

  E40―离开门区超时 5 秒。

  原因分析:电梯启动后 5 秒内未离开门区。

  解决方法:检查抱闸是否张开,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造成加速过于缓慢。

  E41―进入门区超过 10 秒。

  原因分析:电梯减速后长时间不能到达门区。

  解决方法:检查变频器减速时间是否设定太短,检查门区开关是否损坏。

  E42―上下强迫减速同时动作。

  原因分析:上下强迫减速开关同时起作用。

  解决方法:检查强迫减速开关是否损坏,检查强迫减速信号是否断线。

  E43―分级强迫减速开关动作顺序有误。

  原因分析:低一级强迫减速开关动作而高一级强迫减速开关未动作。

  解决方法:检查强迫减速开关是否损坏。

  E44―加速到额定给定速度超时。

  原因分析:电梯高速运行,速度给定与速度反馈偏差大于20%且超过 10秒。

  解决方法:加速时间设定过长检查参数设定。

  E45―溜车。

  原因分析:电梯在停车状态出现运动。

  解决方法:抱闸调整太松,轿厢严重超载,抱闸机械卡死,检查并修理。

  E46―失速。

  原因分析:电梯速度大约额定速度的 115%,立即动作。

  解决方法:检查变频器是否速度设置过高,检查参数设置,同步主机反馈信号是否受干扰。

  E47―慢车下限位开关动作。

  原因分析:慢车下限位开关动作。

  解决方法:检查限位开关安装是否偏高,正常运行到底层也会动作。

  E48―慢车上限位开关动作。

  原因分析:慢车上限位开关动作。

  解决方法:检查限位开关安装是否偏高,正常运行到顶层也会动作。

  E49―自动返平层超时。

  原因分析:自动返平层超过 T0 设定时间。

  解决方法:T0 时间设定过短或存在超长楼层,自返平层运行不正常。

  E50―运行接触器闭合动作超时 1.2 秒故障。

  原因分析:运行接触器粘连。

  解决方法:检查触点或更换接触器。

  电路控制板故障分析及解决办法-关于电路控制板的产品需求都可以咨询我们广州铭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家价格实惠,品质有保证。产品3个月包换1年保修.产品咨询热线:13632227612 黄先生,官网www.gzmingy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