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温度过高的常见原因

楼主(2018-03-19):
高压开关柜内部实际温升情况,尤其是母排连接等部位,通常总是比型式试验测出的数据高。

主要原因:

(1)型式试验测得数据通常是在试验室完成的,持续时间不长,通常不超过8h,不具备温升累积效应,不能等同于长期运行并持续发热的设备。

(2)不同金属的膨胀效应不同。

钢制螺栓的金属膨胀系数要比铜质、铝质母线小得多,尤其是螺栓型设备接头铜制防水接头JG-T-M,在运行中随着负荷电流及温度的变化,其铝或铜与铁的膨胀和收缩程度将有差异而产生蠕变,也就是金属在应力的作用下缓慢的塑性变形,蠕变的过程还与接头处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

实践证明,当接头处的运行工作温度超过80℃时,接头金属将因过热而膨胀,使接触表面位置错开,形成微小空隙而氧化。当负荷电流减小温度降低回到原来接触位置时,由于接触面氧化膜的覆盖,不可能是原安装时金属间的直接接触。每次温度变化的循环所增加的接触电阻,将会使下一次循环的热量增加,所增加的温度又使接头的工作状况进一步变坏,因而形成恶性循环。

(3)连接部位紧固螺栓压力不当。

部分安装或检修人员在导体连接上认为连接螺栓拧得愈紧愈好,其实不然。

特别是铝质母线,弹性系数小,当螺母的压力达到某个临界压力值时,若材料的强度差,再继续增加不当的压力,将会造成接触面部分变形隆起,反而使接触面积减少,接触电阻增大,从而影响导体接触效果。

(4)选用的导体材料电导率不满足要求,多数属于导体原材料纯度不够。

(5)现场的其它因素,比如可能存在安装检修工艺不当,如母线在加工、连接、安装过程中,对母线接触表面处理不到位、不平整、不光滑、没有涂专用电力脂等,导致有效接触面积减少接触电阻增大而发热。

二、高压开关柜温度过高原因

变压器温升过高的8种原因:

1、初级输入电压过高。

2、次级负载功率过重,也就是负载电流过大。

3、变压器的矽钢片的绝缘性能下降造成铁芯的涡流增大。

4、谐波电流过大。

5、制造工艺不好[如插铁片时插抢片了]

6、设计不合理初级匝数不足。

7、初级或次级有极少数线圈短路。

8、环境温度过高。

三、高压开关柜开关触点最高温度不应超过多少?

开关柜连接处温度。
开关触点按动连接考虑。
母线、电缆接头按静连接考虑。
动连接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0℃。
静连接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5℃。

四、高压开关柜温度过高原因有哪些

高压开关柜温度过高原因有很多。

一是输出容量超过额定容量。

二是安装位置不好,有太阳光照,或者空气不对流等造成散热不好。

三是本身有故障,有接触不良或者打火现象。

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及时解决,不然容易引发事故或者火灾。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