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200焊接怎么看生产数量

楼主(2018-03-19):
请教下DX200焊接怎么看生产数量,公司刚买了一台,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A:
你这问题问得怎么回答,买的设备包含哪些,如何控制的

网友B(2018-05-04):
没明白题意......

网友C(2018-06-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D:
这是机器人计数,然后给PLC一个信号,你再接在显示屏上信号显示

网友E:
谢谢分享,相互学习,提升自我

网友F(2018-09-20):
不接外部装置的话,在示教器上面就可以完全搞定;有一个INC指令,你可以把它写在焊接程序的最后,执行完一次焊接程序就计一次数,然后你在去看你定义的变量的值就可以了。(例如INC B000,然后你就去看B000的值就行了)

网友G:
计数通过PLC来计数的吧,对了,你们公司买了机器人,有梯形图编辑软件吗?可否方便提供一下,谢谢,E-mail:master@loven.cc

网友H:
不接外部装置的话,在示教器上面就可以完全搞定;有一个INC指令,你可以把它写在焊接程序的最后,执行完一次焊接程序就计一次数,然后你在去看你定义的变量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I(2018-11-06):
菜鸟来学习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