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物位测量产品的IP防护等级

楼主(2018-03-19):
  IP防护等级是指产品防尘防水的能力,IP防护等级是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1个数字表示电器防尘、防止外物侵入的等级,这里所指的外物含工具,人的手指等均不可接触到电器内之带电部分,以免触电。第2个数字表示电器防湿气、防水侵入的密闭程度。如下表所示:

  IP后第一位数字:防尘等级

数字

防护范围

说明

无防护

对外界的人或物无特殊的防护

防止直径大于50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人体(如手掌)因意外而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防止较大尺寸(直径大于50mm)的外物侵入

防止直径大于12.5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人的手指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防止中等尺寸(直径大于12.5mm)的外物侵入

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2.5mm的工具、电线及类似的小型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

防止直径大于1mm的固体外物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1.0mm的工具、电线及类似的小型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电器内部的零件

防止外物及灰尘

完全防止外物侵入,虽不能完全防止灰尘侵入,但灰尘的侵入量不会影响电器的正常运作

防止外物及灰尘

完全防止外物及灰尘侵入

  IP后第二位数字:防水等级

数字

防护范围

说明

无防护

对水或湿气无特殊的防护

防止水滴浸入

垂直落下的水滴(如凝结水)不会对电器造成损坏

倾斜15度时,仍可防止水滴浸入

当电器由垂直倾斜至15度时,滴水不会对电器造成损坏

防止喷洒的水浸入

防雨或防止与垂直的夹角小于60度的方向所喷洒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防止飞溅的水浸入

防止各个方向飞溅而来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防止喷射的水浸入

防止来自各个方向由喷嘴射出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防止大浪浸入

装设于甲板上的电器,可防止因大浪的侵袭而造成的损坏

防止浸水时水的浸入

电器浸在水中一定时间或水压在一定的标准以下,可确保不因浸水而造成损坏

防止沉没时水的浸入

可完全浸于水中的结构,实验条件由生产者及使用者决定

  通过大量实例,我们发现,一旦有水或灰尘进入产品外壳里面,将会造成产品失效或故障,尤其是在恶劣的工业场所,由于IP防护等级的原因,更容易造成生产安全事故。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产品的IP防护等级呢?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结构设计。在产品结构的防尘防水设计中,接合面是最薄弱的地方,大部分的灰尘、水汽和杂质都是通过接合面进入产品内部的,因此应尽量减少接合面的设计;同时,在设计制造过程中,公差必须符合要求,公差过大会出现缝隙,造成灰尘和水汽的进入,公差过小会使得接触部件出现过应力,导致变形,同样会产生缝隙。
  二是密封辅助工艺。由于产品存在内外导通的间隙通道,使用时灰尘和水汽会沿着间隙通道进入产品内部,此时必须采用密封辅助工艺来进行封堵。密封辅助工艺主要为密封圈、密封胶、过盈配合、防水透气膜、焊接等。对于采用密封圈或密封胶的工艺方法,密封辅助材料的选择必须符合工况环境的要求,特别注意密封辅助材料的工作温度范围、强度(屈服强度)等材料特性。对于有螺栓连接的地方,需要特别注意产品外部安装螺孔的设计,不能与产品内部直接贯通或与产品内部的孔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