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实用的高低压配电柜安装

楼主(2018-03-19):
开关柜是一种电设备,外线先进入柜内主控开关,然后进入分控开关,各分路按其需要设置。如仪表,自控,电动机磁力开关,各种交流接触器等,有的还设高压室与低压室开关柜,设有高压母线,如发电厂等,有的还设有为保主要设备的低周减载。让您对配电柜的使用原理有更清晰的认识。

高低压配电箱

A配电柜安装固定:

①配电柜运到现场后,组织开箱检查,检查有无变形、掉漆现象,仪表部件是否齐全,备品备件、说明书等有无缺损,并做好开箱记录。

②根据施工图的布置,按顺序将开关柜放在基础型钢上。成列柜就位后,先找正两端的柜,再在柜下至上三分之二高的位置绷上小线,逐台找正,以柜面为标准。找正时采用0.5mm垫片进行调整,每处垫片最多不能超过三片。

③就位找正后,按柜固定螺孔尺寸进行固定,柜体与柜体、柜体与侧挡板均用镀锌螺丝连接。高、低压开关柜与预留角钢进行牢固焊接,电缆夹层上空明露部分用花纹钢板满铺,柜前、柜后均用1200mm×10mm(宽×厚)绝缘满铺。

④开关柜其相邻两柜顶部水平度偏差不大于2mm,全部柜顶部水平偏差不大于5mm,其相邻两柜边不平度不大于1mm,全部柜面不平度不大于5mm,柜间接缝不大于2mm。

⑤设备定位后,对内部紧固件再次紧固及检查,尤其是导体连接端头处。柜内接线完毕,用吸尘器清除柜内杂物,保持设备内外清洁,准确标识设备位号、回路号。

配电柜安装完成后,安装柜上方的的桥架。配电柜进出电缆开孔位置由供货方按尺寸预留。电缆敷设完成后封闭。桥架与柜内接地母排用专用接地线可靠接地。桥架与配电箱(柜)连接处采用橡胶板连接,以保护导线和电缆,桥架与配电柜连接见图。

高低压控制电箱

B:二次回路接线:

配电柜在出厂前应完成柜内二次回路接线及相关检测试验。配电柜设备到现场后,要在甲方现场工程师和监理的监督指导下及时组织验收,相关技术文件要齐全,配电柜包装及密封良好,各元件齐全完好,接线可靠。配电柜安装固定后,要逐台对配电柜的二次接线回路进行绝缘测试,测试使用500V等级绝缘测试仪表,测试结果要求大于1MΩ。所有二次回路控制线或电缆均采用多股软铜线,接线端子采用规格合适的接线端子在烫锡后使用专用压接钳压接,烫锡时应采用中性焊剂。

胜杰机电

C:其它要求

①抽屉式开关柜安装还要符合下列要求:

a、抽屉推拉灵活轻便,无卡阻、碰撞现象;

b、动触头与静触头的中心线一致,触头接触紧密;

c、抽屉的机械联锁或电气联锁装置动作正确可靠,保证断路器分闸后,隔离触头才能分开;

d、抽屉与柜体间的接地触头接触紧密;当抽屉推入时,抽屉的接地触头比主触头先接触,拉出时程序相反。

②配电柜二次回路绝缘检测前,仔细核对设计图纸,柜内的易损元件应事先拆卸。

③配电柜的安装过程中应保证漆层完整,无损伤,柜内照明齐全。

④变电室内设备外壳均需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