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18-03-20):
求助帖
30分-已结帖
求助各位组态王大神,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变量在你的数据词典中没有建立过,未建立的变量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B:
这个是你日历控件的名字叫AData,后面加后缀Year是读取系统的年份。你在做报表时先是用到报表插件,叫Report0,然后再用到MicrosoftDateandTimePickerControl这个控件。这个控件需要一个名字就叫A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