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一个直动型电磁阀通过气体的流量

楼主(2018-03-20):
有个问题请教下,麻烦各位大神支招。

如何知道一个电磁阀通过它的气体的流量,需要知道哪些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我要求一个电磁阀的气体通过流量为10L/min,需要有什么条件,该如何选型?

谢谢各位!

网友A:
看你对压力有没有要求,如果没有要求直接弄一个节流阀试试,然后装一个玻璃管浮子流量计监控流量。如果对压力有要求,弄一个调压阀,再整一个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