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_Frist_Cycle指令的用法

楼主(2018-03-20):
 P_Frist_Cycle 指令只在通电后的其中第一个扫描周期能够从OFF转为ON,
请问,这个是自动执行的还是需要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按下才执行?

我在编程软件上使用 P_Frist_Cycle 指令的时候,模拟运行总是不能置为ON

网友A:
P_First_Cycle是PLC从STOP状态转为RUN状态下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而不是通电,通电后,PLC处于STOP状态下也不会被执行。

当PLC从STOP状态转为RUN状态时,P_First_Cycle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如果你使用以下程序在模拟时,你会发现D100的值在每次STOP转RUN时,被累加一次。

通过工具栏,你可以很容易的将PLC的状态在STOP状态和RUN状态之间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