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输入框数值的问题

楼主(2018-03-20):
怎样让输入框输入的小数值和PLC寄存器的数值一样!~ 我输入框用的浮点输入D4000 输入0.5,但是PLC寄存器D4000是一堆数字,这个需要怎样转换下么?谢谢!~

楼主:
明白了,程序也得用浮点数,谢谢!~

网友A:
对,数据类型都要一样

网友B(2019-03-12):
两个设备的数据类型要对应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