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原理

楼主(2018-03-20):
  双电源切换应用也非常广,我们简单看一下怎么用继电器,接触器实现自动切换。

  两个接触器实现切换

  备用电源的线圈走主接触器的常闭点,主电源接触器吸合主电路导通。主电源断电,备用电源通过主接触器的常闭点导通。如果主电源恢复正常,备用电源断开。

  当然你也可以用接触器互锁来实现,就是麻烦一点,而且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同时有电时怎么办?所以还要接成顺序工作的那种,没必要那么麻烦,方法不唯一。

  一个继电器两个接触器

  主电源的接触器线圈走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备用电源的接触器线圈走继电器的常闭触点。

  主线路有电的时候,继电器吸合,常开触点闭合,主线路导通。常闭触点断开,备用电源不工作。当主线路断电的时候,继电器也断电。常开触点恢复初始断开状态,主线路断开。备用电路的接触器通过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开始工作。

  双转换触点继电器

  这个和上面的类似,只不过这个继电器是双转换触点,通电时,两组触点闭合。断电时两组触点闭合。一个电器元件就可以完成。如果A路是单相220伏电源,继电器的线圈电压也选用交流220伏的。

  接触器和继电器在通断电的时候有时间差,对用电要求很高的设备或者电器会有短暂的反应。比如灯泡明显闪烁了一下,电机停顿了一下。如果是自锁线路,你会发现用电设备不工作了。

  双电源转换开关

  这个成本有点高,需要手动。如果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完全可以自己动手组装一个控制电路。

  电源转换肯定有短暂的时间差,不可能中间不断电达到无缝连接。

  主要用在不间断供电场所,它能在正常供电线路发生故障后将负荷用电设备自动换接到另外一个备用电源上,保持设备继续正常运行。

  双电源切换开关的分类

  (1)、STS静态开关

  又叫静态转换开关,为电源二选一自动切换系统,第一路出现故障后STS自动切换到第二路给负载供电(前提第二路电正常且和第一路电基本同步),第二路故障的话STS自动切换到第一路给负载供电(前提第一路电正常且和第二路电基本同步)。

  适合用于UPS-UPS,UPS-发电机,UPS-市电,市电-市电等任意两路电源的不断电转换,以上所有电源间都需要同步装置以保证两电源基本同步,否则STS无法切换。

  主要由智能控制板,高速可控硅,断路器构成.其标准切换时间为≤8ms,不会造成IT类负载断电。既对负载可靠供电,同时又能保证STS在不同相切换时的安全性。

  (2)、ATS自动转换开关

  ATS主要用在紧急供电系统,将负载电路从一个电源自动换接至另一个(备用)电源的开关电器,以确保重要负荷连续、可靠运行。ATS为机械结构,转换时间为100毫秒以上,会造成负载断电。适合照明、电机类负载。

  双电源切换开关PC级和CB级的区分

  双电源切换开关分PC级和CB级,两者结构大致一样。 PC级是隔离型的,就像双投刀开关,加上操作机构构成的。CB级是断路器保护型的,由两个断路器加操作机构组成,有过载短路保护,和断路器保护一样。用户在选择时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1)从可靠性角度考虑。PC级的比CB级的可靠性高一些,PC级使用的是机械+电子转换动作锁,CB级使用的是电子转换动作锁。所以在一些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产所,建议选择物PC级产品。

  (2)从切换时间角度考虑。两种产品切换时间不一样,PC级产品在减速电机上使用比较普遍,因为电机转速高(16-22r /min),电路发生故障后,需等电机转速减速到一定程度触发开关动作机构才能断开,动作时间比较慢,虽然切换时间慢,但是作为机械产品更多的还是从耐用性角度来考虑。CB级产品常用在居民楼中,故障电源断开容易,切换时间快速。

  (3)PC级双电源切换开关没有短路保护功能,用户是否额外增加断路器应根据电路系统是否需要来考虑。双电源切换开关它的作用是实现双路电源转换作用,有无短路保护功能不会对它的运行影响。很多人认为短路功能是用来保护开关,这是错误的理解误区。

  (4)加装隔离开关,会占用空间、增加成本,降低可靠性,建议工业用电系统中隔离开关需控制安装数量,在居民楼层中没必要设置隔离开关。

  资料出自广州铭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gzmingye.cn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希望大家都能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