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用空开大小的选择

楼主(2018-03-20):
家庭用户用多大的空开合适?

通常16A够了,如果有空调、电热器等大功率电器,就要根据使用电器的功率核算。

家用空气开关型号选择:

空气开关在家庭供电中作总电源保护开关或分支线保护开关用。

当住宅线路或家用电器发生短路或过载时,它能自动跳闸,切断电源,从而有效的保护这些设备免受损坏或防止事故扩大;家庭一般用二极(即2P)空气开关作总电源保护,用单极(1P)作分支保护;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如果选择的偏小,则空气开关易频繁跳闸,引起不必要的停电,如选择过大,则达不到预期的保护效果,因此家装空气开关,正确选择额定容量电流大小很重要。

一般小型空气开关规格主要以额定电流区分6A,10A,16A,20A,25A,32A,40A,50A,63A,80A,100A等;那么一般家庭如何选择或验算总负荷电流的总值?

1.首先,计算各分支电流的值

①纯电阻性负载,如灯泡,电热器等用注明功率直接除以电压即得,公式I=功率/220v;例如20w的灯泡,分支电流I=20W/220=0.09A。电风扇、电熨斗、电热毯、电热水器、电暖器、电饭锅、电炒锅、吸尘器、空调等为阻性负载。

②感性负载,如荧光灯,电视机,洗衣机,等计算稍微复杂,要考虑消耗功率,具体计算还要考虑功率因数等,为便于估算,笔者给出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即一般感性负载,根据其注明负载计算出来的功率在翻一倍即可,例如注明20W的日光灯的分支电流I=20W/220v=0.09A,翻倍为0.09A*2=0.18A(比精确计算值0.15A,多0.03A)

2.总负荷电流即为各分支电流之和;知道了分支电流和总电流,就可以选择分支空气开关及总闸空气开关、总保险丝,总电表以及各支路电线的规格,或者验算已设计的这些电气部件的规格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3.为了确保安全可靠,电气部件的额定工作电流一般应大于2倍所需的最大负荷电流;此外,在设计、选择电气部件时,还要考虑到以后用电负荷增加的可能性,为以后需求留有余量;

家用空气开关选择的原则

空气开关选择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要学会如何看空气开关的型号规格,另一部分是确定家中应该使用的空气开关规格。

空气开关型号中的字母“D”表示动力,字母“C”表示照明。目前家庭使用DZ系列的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常见的有以下规格:C16、C25、C32、C40、C60、C80、C100、C120等规格,其中C表示脱扣电流,即起跳电流,也就说当线路中的电流大于这个值的时候空气开关就会自动跳闸,从而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例如C32表示起跳电流为32安,一般安装6500W热水器要用C32,安装7500W、8500W 热水器要用C40的空气开关。

一般情况下空气开关选择的原则:1、空气开关额定电压必须大于等于线路额定电压;2、空气开关额定电流和过电流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线路计算负荷电流。

接下来就要确定合适自己家用需求的空气开关型号,首先应检查电线的大小,如果电线允许更大的空气开关则可以换大一点的空气开关,例如1.5平方线配C10的开关,2.5平方线配C16或20的开关,4平方线配C25的开关,6平方线配C32的开关,如果电线太小,应给大功率的电器配专用线。

接下来计算家庭负荷电流的总值:

1、首先,计算各分支电流的值

①纯电阻性负载,如灯泡、电热器、电风扇、电熨斗、电热毯、电饭锅、电炒锅、吸尘器、空调等电器,只要用注明功率直接除以电压即的,公式I=功率/220v。

②感性负载,如荧光灯、电视机、洗衣机等计算稍微复杂,要考虑消耗功率,具体计算还要考虑功率因数等。一般感性负载,根据其注明负载计算出来的功率在翻一倍即可,例如注明20W的日光灯的分支电流I=20W/220v=0.09A,翻倍为0.09A*2=0.18A(比精确计算值0.15A,多0.03A)。

2、负荷电流总值即为各分支电流之和

知道了分支电流和总电流,就可以选择分支断路器及总闸断路器、总保险丝,总电表以及各支路电线的规格,或者验算已设计的这些电气部件的规格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为了确保安全可靠,电气部件的额定工作电流一般应大于2倍所需的最大负荷电流。此外,在设计、选择电气部件时,还要考虑到以后用电负荷增加的可能性,为以后需求留有余量。

网友A:
讲究还真不少!

网友B:
直接购买大品牌就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