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精雕机刀库会出现什么故障?

楼主(2018-03-20):
精雕机及换刀机械手结构较复杂,且在工作中又频繁运动,所以故障率高,目前机床上有50%以上的故障都与之有关。因此刀库及换刀机械手的维护十分重要。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该如何保养及其他相关的一些小知识。

 一、刀库及换刀机械手如何保养

1、严禁把超重、超长的刀具装入刀库,防止在机械手换刀时掉刀或刀具与工件、夹具等发生碰撞。

2、顺序选刀方式要注意刀具放置在刀库中的顺序要正确,其他选刀方式也要注意所换刀具是否与所需刀具一致。

3、用手动方式往刀库上装刀时,要确保装到位,装牢靠,并检查刀座上的锁紧装置是否可靠。

4、经常检查刀库的回零位置是否正确,检查机床主轴回换刀点位置是否到位,发现问题要及时调整,否则不能完成换刀动作。

5、要注意保持刀具刀柄和刀套的清洁。

6、开机时,应使刀库和机械手空运行,检查各部分工作是否正常,特别是各行程开关和电磁阀能否正常动作。

7、检查刀具在机械手上锁紧是否可靠,发现不正常应及时处理,以免影响精雕机的正常工作。

二、刀库会出现什么故障?

刀库的主要故障有以下几点:

(1)刀库不能转动。原因是联接电动机轴与蜗杆轴的联轴器松动、变频器故障、PLC无控制输出、机械连接过紧、电网电压过低。

(2)刀库转不到位.原因有电动机转动故障、传动机构误差。

(3)刀套不能夹紧刀具。原因是刀套上的调整螺钉松动、弹簧太松造成卡紧力不足、刀具超重。

(4)刀套上下不到位。原因是装置调整不当或加工误差过大而造成拨叉位置不正确、限位开关安装不正确或调整不当而造成反馈信号错误。

三、换刀机械手故障有什么?

(1)刀具夹不紧掉刀。可能是卡紧爪弹簧压力过小、弹簧后面的螺母松动、刀具超重、机械手卡紧锁不起作用等。

(2)刀具夹紧后松不开。可能是松锁的弹簧压合过紧,卡爪缩不回。

四、遇到刀库乱刀怎么办?

1、看计数器开关是否松动,是否有卡刀现象,如果有就容易乱刀,这时便需要调整好计数器开关。

2、如果有高低档转换功能,要检查下高低档信号。在出现报警的时候,看T图是哪个信号没有到达或者一闪烁造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T图编制的不严

密。

3、有没有将刀库正反转电机相序给调了,如果有,刀库只能往一个方向旋转,所以就不能就近寻刀,从而造成刀库乱刀。

4,打开梯形图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看ROT上的DIR已经作了短路径换刀选择,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