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精雕机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环境?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2018-03-20):
精雕机是数控机床的一种。可以精确雕、也可铣,在雕刻机的基础上加大了主轴、伺服电机功率,床身承受力,同时保持主轴的高速,更重要的是精

度很高。东莞上善精机的精雕机广泛的应用在模具、电子产品、五金、塑料、首饰、工艺品、发饰、家具、锁具、眼镜、手机外壳、按=键、中框、镜片、玻璃盖板等行业。之前,小编已经给各位介绍过变频器需要的工作环境,小编来给各位介绍一下精雕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不仅使精雕机寿命更长,而且还能提高不少的工作效率呢。

1、适当的工作温度

精雕机变频器要安装在箱体上部,不能把发热或易发热的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其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一般

要求为0~55℃,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使用时最好控制在40℃以下;

2、合适的环境温度

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精雕机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事故。必要时要在箱中增加干燥剂和

加热器。在水处理间,一般水汽都比较重,温度变化大的话,这个问题会更为严重;

3、远离干扰源

避开电焊机、发射塔等设备和建筑,避免强电、强磁,这些都会对数控精雕机信号传输造成干扰,影响其运作;

3、远离振动和冲击

装有手机精雕机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这时除了提高控制柜的机械强度、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外,还应使用抗震

橡皮垫固定控制柜外和内电磁开关之类产生振动的元器件。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4、定期清理灰尘

灰尘是电子元件的克星,主要影响电子元器件的散热、感光元件的灵敏度。常见的现象包括光检失灵、计算机的CPU风扇不转等。所以要定期清理计算

机和控制电箱里面的灰尘,以确保高速精雕机能正常工作;

5、远离腐蚀性气体

精雕机不可在强酸、强碱的环境中长时工作。使用环境如果腐蚀性气体浓度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

老化,降低绝缘性能;

6、正确接线

一定要使用三芯电源,保证精雕机良好的接地,减小干扰;

7、使用稳压器

尽量使用稳压器,可以得到平稳的电压,从而避免起伏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