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精雕机刀具磨损有什么表现?要怎么避免?

楼主(2018-03-20):
手机精雕机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出现刀具磨损、崩刀。这次我们主要来讲一下刀具的磨损,为什么会出现磨损?该怎么解决?

一、手机精雕机刀具磨损的原因?

1、切削用量,包括主轴转速,进给速度,途径间距,吃刀深度等参数;

2、刀具本身是金属材料,它会在切削中与被切削材料发生磨擦造成磨损,而且往往是线速度越高、磨损也就越快;

3、走刀方向 ;

4、下刀方式 ;

5、切削液未添加或添加方式不正确。切削液可以起到润滑作用,可以减少摩擦,从而减少刀具的磨损;

6、刀具自身质量问题。

二、精雕机刀具磨损如何判别?

精雕机刀具的磨损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磨损、正常磨损、急剧磨损。初期磨损阶段刀具的主要磨损原因是刀具的温度低,并没有到达最佳的切削温度

。那么刀具磨损如何判断?

1、通过加工中的机床运动状态来判别刀具的磨损状况。假如加工参数,切削用量等设置均合理,加工中机床振动很大,发出“嗡嗡”声响,此时能够

肯定刀具到达了急剧磨损状态,这时便要改换刀具。

2、听声音。假如切削声音非常繁重或者尖叫刺耳,说明刀具的加工状态不正常,此时可停止运作进行分析,如果排除了刀具自身质量问题、刀具装夹

问题、用刀参数问题,那么就能判断是刀具磨损了,要暂停加工,更换刀具。

三、怎么避免小型精雕机刀具磨损?

1、刀具的安装应保证刀夹清洁无异物,确保刀具的安装精度;

2、选择刀具时,尽可能选用刚性好(大直径或柄径)的刀具;

3、刀具在开始使用时,首先应进行低速磨合,速度一般掌握在正常速度的50%;

4、加工过程中,遇振动加剧,应及时暂停,降低转速、走刀速度;

5、使用切削液,充分冷却、润滑,不可中途加注或关闭;

6、刀具安装时,悬出长度应尽可能短;

7、粗加工时,应尽可能采用顺铣;

8、及时清理切削区域的切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