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设备为什么会间断出现低电压“LE”提示?

楼主(2018-03-20):
测试设备:变频器半制品参数性能测试治具。

所需主要辅助设备:DC电源(最大可输出500V),示波器以及扬升电机机构。

测试过程:PLC输出0-10V去控制DC电源,使得输出电源对应0-500V。给变频器半制品提供直流电源以测试参数等。参数显示为触摸屏显示,测试过程扬升通讯为一个通讯面板控制。另外一个普通控制面板设置一些必要的参数。

整个过程为自动测试,参数显示有出错触摸屏报警提示。一些OC LE OE 等故障代码在普通控制面板中提示。目前出现问题是:测试过程会出现LE提示(低电压现象),同时变频器半制品板子上继电器有释放声音,说明有瞬间断电或电压过低出现。

但是此时观察DC电源设备显示表,数值没有任何变化。持续测量PLC的0-10V输出稳定在6V(测试过程要求输入300V直流电源)。有时候测量过程动作不进行,也会出现低电压LE提示,瞬间恢复正常。

开始考虑为设备之间相互干扰所导致。比如直流开关电源(安装在治具内部,为PLC和继电器供电使用)干扰了DC电源设备,增加电磁环,直流电抗器。问题得不到解决!

还有假如使用手动调压的DC电源设备供电测试,不会出现以上问题。

在此求助大家,分析一下问题出现的可能原因以及解决措施。谢谢大家。

楼主(2018-05-24):
100积分没有人领取吗?希望大家能给点思路也OK

网友A:
电源多大,扬升电机功率及负载,功率元件是什么?是不是这个LE低压警出现于加速或减速时?这些都是问题。LE检测那部分电压?

楼主(2018-08-03):
引用 网友A:
电源多大,扬升电机功率及负载,功率元件是什么?是不是这...

电源足够大!电机功率0.75KW,无负载(属于静态测试)。

LE属于变频器低压显示。意思是当所送的直流电压达不到最低启动要求时,会显示LE。当超过启动电压时,继电器会吸合动作,变频器线路送入直流电源,开始检测静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