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精雕机主轴轴承为什么会坏?怎么判断是否坏了?

楼主(2018-03-20):
   主轴作为精雕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出了问题就麻烦了,而主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轴承容易坏,那么今天小编来给大家介绍轴承为什么会坏,如何去判断以及该怎么做。

一、主轴承坏了是为什么?

1、主轴冷却作用无效。精雕机主轴水冷的都有水循环系统,如果长期水循环不好,或者忘了开水循环,时间一长,就会出现热涨效应,从而摩擦增大,这样轴承就很容易坏了;

2、精雕机操作不当。有的主轴转速还没有达到就开始雕刻,这就容易造成轴承的损坏,有的人在雕刻材料的阻力大小不一样的产品时,没有及时调整速度,造成了手机精雕机主轴被憋坏。

3、防冻措施准备不足。对于水冷主轴冬天一定要做好防冻措施,否则精雕机的轴承也很容易损坏。

4、高速精雕机主轴质量问题。主轴本身用的轴承不合格,用的是质量很差的轴承,所以在精雕机主轴高速运转的时候容易损坏。

二、如何判断主轴轴承是否坏了?

1、检查轴承的滚动声音。用测声器检测运转中的轴承的滚动声的大小及音质,轴承有轻微的剥离或者其他损伤,也会发出异常音和不规则音,用测声器便能分辨。

2、检查轴承的振动。采用特殊的轴承振动测量器(频率分析器等)测量出振动的大小,通过频率分析可推断出异常的情况。但是测得的数值因轴承的使用条件或传感器安装位置而不同,因此需要事先对每台机器的测量值进行分析比较后再确定判断标准。

3、检查轴承的温度。一般由轴承室外的温度就可推测出来,利用油孔直接测量轴承外圈温度则更合适,也可以使用热感器,随时监测轴承的工作温度,并设置温度超过规定值时自动报警户或停止防止燃轴事故发生。

4、检查轴承的润滑。没有正常的润滑,轴承就不能工作。大量数据表明,40%左右的轴承损坏都与润滑不良有关。因此,轴承的良好润滑也是判断轴承是否损坏的重要因素。

三、轴承损坏怎么更换?

1、用扳手将主轴顶端的盖子的内六角螺丝拧开;

2、主轴的中心有个带坑的圆盖,在主轴的旁边有个洞,里面也是个内六角的顶丝,将这个顶丝拧出来;然后将可以将圆盖拿下来;

3、主轴下面套管上有个能拧的部位,用2个扳手,一个卡在上面,一个卡在下面,把它拧下来,然后将下面的黑色盖子拆下来了,拿出轴承;

4、拿一个一样的好的轴承换上。需要注意的是在换好上黑色盖子的时候一定要紧好,以防上盖漏水,一旦出现漏水就可能导致精雕机主轴短路。

5、以上是换轴承的简单步骤,最好还是找购买机器的厂家帮忙进行更换,他们会更专业,能更好的保证轴承安装的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