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编程的时候出现MOVJP000VJ=50

楼主(2018-03-21):
安川机器人编程的时候出现MOVJ P000 VJ=50,怎么才能把P000这个附加项去掉?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不要用命令一览中的MOVJ,用求教器左下方的插补方式选择MOVJ。

网友C(2018-04-22):
先走到这个点,示教个位置MOVJVJ=50,然后把这行删了。

网友D:
P000是什么?是点号,是条件运动指令的一部分,可以参考

MOVJ P000 VJ=100.00 NWAIT
IF I000 < I001
   INC I002
ENDIF……

网友E:
前排占座,安川学习中,这都是经验

网友F:
不要用命令一览中的MOVJ,用求教器左下方的插补方式选择MOVJ

网友G(2018-08-06):
QQ截图20180806091951.png用示教器按键插补方式就没有点位编号P***了

网友H:
 用示教器上的插补方式 不要用命令表里面的

网友I(2019-12-30):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J(2020-04-05):
引用 网友D:
P000是什么?是点号,是条件运动指令的一部分,可以参...

P000是安川INFORM语言的一个位置型变量,这个变量记录的位置数据;你那句程序的意思是机器人从当前位置走到P000点,速度100%,且不等待下面的条件判断,与下面的条件判断同时进行。

网友K(2020-10-13):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我为结婚忙  P000是什么?是点号,是条件运动指令的一部分,可以参... 内容的回复!-------------------------P000是安川INFORM语言的一个位置型变量...

解释的很对,我现在接触的motoman robot,TFT工厂里面都是这种,手动teaching点位教学讲一下点位就行了。

网友M(2020-12-18):
对啊,把条件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M(2021-07-30):
把条件去掉就可以,就是你这个变量位置的地方只能这么快,是不是能随便去掉

网友N(2023-09-16):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