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写入参数造成扰动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8-03-21):
现在有个项目是这样的,PLC调节阀门开度来调节压力,手动是直接给0-100%,自动是根据压力SV和PV经过PID运算输出, 有就地/远程两种模式,就地时指令信号源是触摸屏,远程时指令信号是DCS通过通讯给定,目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地时开度是40%,然后远程时设定为60%,一下子开度变化挺大的,压力也波动。

目前想的办法就是通过DCS的操作规程来确保压力不能波动太大,就是DCS先读取当前开度,比如40%,然后一点点往上加,比如45%,然后等压力稳定了再变动,DCS向PLC写入数据也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持续写入,以免转到远程控制时产生大的压力波动。

大家看这个方法可以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B:
我觉得这样,一点一点往上加,减少波动。要么可以在调节PID时,把比例调小一点,这样达到平衡时间会长一点

网友C:
1、我觉得你可以修改一下参数,调整PID参数,在允许范围内降低K系数、减少扫描周期(使输出值减少,不会突增突减),减少积分时间(降低超调),使其输出值平稳运行。 2、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思路差不多,从40%-60%逐渐往上加,好处是稳定,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就是时间有点长。

网友D:
DCS接收阀门反馈,通过DCS的PID模块实现反馈跟踪,这样从手动切到自动时就不会有扰动了。然后将DCS通讯出来的阀门开度在PLC里做选择赋值运算,用远程/就地来做选择。

网友E:
建议:采用模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