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精雕机常见问题

楼主(2018-03-21):
精雕机常见问题

1. Q:精雕机工作中主轴突然转慢或停止是什么原因呢?

   A:(1)工作电压不稳或炒负载,加个稳压器即可;

      (2)检查中间线是否接好,线头是否有脱焊。

2. Q:四头精雕机的操作原理跟普通机床一样吗?

   A:四头精雕机的操作原理跟普通机床的操作原理基本是一样的,只是两者之间的加工的效率不一样,四头精雕机的效率高很多。

3. Q:发送软件不能正常打开,雕刻的东西出现畸形怎么办?

   A:(1)重新安装新系统及软件;

      (2)检查X、Y轴丝杆及螺丝是否松动;

      (3)雕刻刀具的问题。

4. Q:机头无法归零与金属精雕机幅面缩小或出界怎么处理?

   A:(1)机头无法归零可能丝杆错位,需调整丝杆;

      (2)行程开关损坏。

5. Q:开机时机器不能通电?

   A:(1)检查启动按钮线是否接好及按钮是否烧坏;

      (2)检查交流接触器是否短路或烧坏。

6. Q:精雕机主轴电机运行时发出异常噪音或轴向在行走时所发出的异常噪音怎么办?

A: (1)这类噪音的产生,也就更是证明了主轴轴承存在质量问题或是主轴轴承使用寿命已到,或者磨损后质量下降或损坏,此时就能够考虑更换;

       (2)这类现象多是存在于X轴,也就多是为轴向电机轴承损坏或是X 轴向导轨缺少润滑油,过脏、过紧,滚珠磨损、滚珠掉落等,一定是要及时的处理。

石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