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中心电池更换

楼主(2018-03-21):
功能

数控装置的电池系统断电的情况下,由备用电池供电,以保证系统参数和数控程序不丢失。

使用

更换数控机床锂电池时不能在开机情况下更换锂电池,这样不安全。先将数控设备打开,半小时之后就可以关掉机床电源,然后在10分钟以内把电池更换完,在开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注意事项

1.检测电池的好坏,只能量电压,不可量短路电流。因为测量电池的电流,就是给电池放电。就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严重的会造成电池的损坏

2.安装前务必与原先电池的正负极对照后再安装。

3.机台要开机更换电池。

4.电池极性要安装正确。

5.电池座要确认是否氧化。

6.使用1号电池时请购买碱性电池。

7.FANUC计算机用电池与伺服刀塔控制用电池请使用原厂电池以确保安全性。

8.更换规格相同型号的专用电池。

步骤

※电池请列入点检保养项目,避免因长时间关机造成机器当机。

如何更换

Fanuc系统更换电池,必须在机床上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无需更改任何参数。

否则需按照以下步骤:

①Fanuc系统:显示器后面的电池直接更换。

②FANUC 0I系统 驱动器上的电池(电机绝对编码器时用的,即无撞块回零用)更换后要重新设定参考点。(FANUC 0I系统: 1815#5,1815#4 ,为无撞块回零参考点设定).

③FANUC 0I MATE TD系统无撞块回零点的设定步骤:分别把X轴,Z轴放大器上的电池安装上。把参数1815#5设为1 ,无撞块回零点方式有效。

把参数1815#4 设为零。

④在手摇方式下分别把X轴,Y轴,Z轴摇到要设定为零点的地方,再把参数1815#4设为1.

把机床下电,再重新上电。

⑤在手摇方式下分别把X轴和Z轴摇回100多MM ,

再把方式选择放到 回零方式,分别进行手动回零操作。回零完成后,相应轴的回零指示灯会亮。

(手动回零操作完后,X和Z轴的回零灯会亮。表示零点位置设定完毕。然后设定软限位的值:参数1320号和参数1321号。在加工前需要重新进行对刀。)

三菱PLC更换电池

①关闭三菱PLC的电源 。

②用手指握住面板盖左角,抬起右侧,卸下面板盖。

③从电池架取出旧电池,拨出插座 。

④在插座拨出后的20秒内,插入新电池的插座。

⑤把电池插入电池架,装上面板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