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捷位触发处理方式

楼主(2018-03-21):
假设:M0-M31对应的是某个信号来源,只要M0-31有任意一个置一就触发Y0输出,X0打断Y0的输出。

如图如果32个M点都是触发的话,我就要写32行这样太浪费事了,台达有没其他方法可以处理。

网友A:
你好 我也是刚刚接触台达 最近要做一个AS300的项目。在AS300里可以用D0.0到D1.15来代替M0到M31。这样只需要判断D0和D1这两个数据寄存器是否大于零来决定Y0的输出。

网友B(2018-06-11):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

网友C(2018-11-05):
DMOV K8M0 D0

比较D0大于0就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