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G系列PLC下载线制作

楼主(2018-03-21):
第一次接触松下的plc,有台老设备用的是FPG-C32TH系列PLC,我从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FPWIN GR7,怎么看不到FPG系列的型号呢?另外谁有电脑9针和PLC5针的下载线制作图,从网上找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A:
1、FPG使用的软件为FPWIN-GR软件,当然也可以使用FPWIN-PRO软件,FPWIN GR7用于松下新的FP7系列。

2、我不知道您所谓的不行是什么意思,看样子您连软件都没有用对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PG使用的软件为FPWIN-GR软件,当然也可以...

谢谢大哥,我在下个FPWIN-GR试试看看,有问题再咨询你下,第一次用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