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是不是光耦隔离

楼主(2018-03-21):
这是不是光耦隔离?    如果是能不能用在伺服减少干扰,因为两台伺服工作有干扰??该如何接线

网友A:
这个的确是数字量光耦隔离,不过伺服主要是强电干扰、射频干扰,主要还在于线路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是数字量光耦隔离,不过伺服主要是强电干扰、射频干扰,主要还在于线路隔离

好的!!那我电源输入侧使用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