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80变频器带两个电机(互锁)运行,怎么样设定参数

楼主(2018-03-21):
板框机(压滤机)进料泵原ACS800变频器烧了,现升级为880变频器 带两台电机分别控制高、低压进料(变频器输出并两台电机,每台电机动力电缆经过接触器控制,这两个接触器互锁),工艺是低压进料到一定压力和限定时间后切换高压进料。今天调试过程把压力设为0,时间15秒,时间到后切换高压进料瞬间报7310过速故障,请问是啥原因造成。求设置参数

网友A:
哪个污水厂用的?高压进料泵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污水厂用的?高压进料泵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在触摸屏上设定好压力和时间后通过PLC 给定到变频器,未装变速箱和编码器。

楼主:
问题已经处理完成,在变频器上做静态识别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