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三菱编程软件为何打不开?

楼主(2018-03-22):
各位好!请问这是三菱编程的什么软件,为何出现这种情况,从论坛下载了好多资料,都是这样,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版本不对吧,你那个什么版本

网友B:
这个感觉不象三菱编程软件。

网友C:
Sir,

三菱的英语翻译:MITSUBISHI

微软的英语翻译:MICROSOFT

它们像吗?

网友D:
从我们论坛下载的资料吗,有链接吗, 我去看看

网友E:
你确定是DX WORK2或者 DX developer而不是微软的office 里的 access?

网友F:
这是Access数据库吧,不是PLC编程软件啊

网友G:
需要提供文件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我们论坛下载的资料吗,有链接吗, 我去看看

http://工控论坛-产品-PLC-三菱PLC-三菱PLC模拟量3u4AD模块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是DX WORK2或者 DX developer...

我从论坛下载的,好多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H:
这个我自己有呢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下载下来的程序包解压后就是这样的,不知哪有问题,就是打不开

网友I: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来灌水

网友J:
应该缺少一个文件

网友K:
卷正转1INTEGER读写00001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卷反转1INTEGER读写00002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卷正转INTEGER读写00003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卷反转INTEGER读写00004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水正INTEGER读写00005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水正2INTEGER读写00006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风正INTEGER读写00007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风正2INTEGER读写00008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风手INTEGER读写00010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风手2INTEGER读写00011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水手INTEGER读写00012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水手2INTEGER读写00013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卷手正1INTEGER读写00014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卷手反1INTEGER读写00015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卷手正INTEGER读写00016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卷手反INTEGER读写00017读写[0区]输出继电器NULL
风模SINGLE读写4WUB0001读写[4区]输出寄存器16位 无符号二进制
风模2SINGLE读写4WUB0002读写[4区]输出寄存器16位 无符号二进制
水模SINGLE读写4WUB0003读写[4区]输出寄存器16位 无符号二进制

网友L:
你这软件是Acces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缺少一个文件

你看看我11楼发的,缺少什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软件是Access啊?

你看看我11楼发的,从论坛下载说是三菱程序,打开里面就是这样,好多都是这样,不仅是这一个,谢谢!

网友M:
没看过什么软件呢

网友N:
应该是版本问题啦!!!!!

网友O: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P:
没看错的话,这是三菱早期的一款编程软件,名字叫GX-developer(现在也在用),最新的叫GX Works2,可以在GX Works2打开老程序,貌似在 文件 选项里面 打开其他格式文件就可以,没安装软件,你自己找找,可以打开。

网友Q:
编程软件没装或安装的版本低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卫郡紫没看错的话,这是三菱早期的一款编程软件,名字叫GX-d...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Works2,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回复内容: 对:ahhejian编程软件没装或安装的版本低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Works2

网友R(2018-05-13):
打开work2,然后文件那里选择“打开其他格式文件”,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回复内容: 对:工成铭久回复内容:对:卫郡紫没看错的话,这是三菱早期的一款编...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