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能复制不能粘贴

楼主(2018-03-22):
安川机器人示教器上面,为什么我可以复制程序里面的内容,但是没有黏贴内容的选项,有大神吗?因为没有用过这个,所以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A(2018-07-15):
在编辑里面有啊,楼主仔细找找看

网友B:
注意光标位置

网友C(2019-01-02):
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每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总大小不超过200M

网友D(2019-08-14):
不要选择行号,光标选择到指令点击屏幕顶端编辑里面找到粘贴

网友E(2020-12-23):
对的,要移动光标到右边的内容上,再点编辑就有了

网友F(2022-03-23):
光标向右到程序  转换+选择选中 编辑复制粘贴

网友G:
学习不认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