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2D寄存器输入负数变65535
远方。

楼主(2018-03-22):
线上模式,给D2800设置当前值-1显示为65535,如何把D2800变为有符号?三菱不是可以直接输入的吗?

网友A(2020-07-08):
这是台达论坛,我遇到过,是16位和32位搞混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21-02-24):
上位机和PLC数据类型要一致,用32bit Sig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