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ON以后就自转

楼主(2018-03-22):
我的安川伺服电机,伺服ON以后就开始自转,线也没接错,UVW也是对应的但就是一直自转 求大佬告诉一下解决办法啊

网友:
求大佬解决一下啊 拜托了

网友A:
脉冲序列型的吗,看下UN00C,是否是有干扰

网友B(2019-01-24):
  1. 首先确认你采用的什么控制方式。

  2. 在监视您伺服驱动器接受的信号

网友C(2019-05-10):
一样的现象,我对换内置的两张板卡,不关整流桥部分,猜测是CN2光栅尺的问题,因为我有一个没有坏的伺服器因为CN2难拔插,强撸下导致了一样的现象,手上已经有5个不同型号的伺服了,都是这样,打算送修了。

网友D(2019-07-17):
脉冲加方向控制,Pn000=0010 要把

Pn170=1400 自动调整改手段调整

Pn200=1000 脉冲滤波 小型PLC控制时建议设置

可加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