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三菱编程大神,帮我看一下这段程序的作用和含义

楼主(2018-03-22):
这段程序对我非常重要,请各位三菱编程大神们帮忙看一下,这段程序的作用功能和运行原理。

非常感谢各位!

m1 自动模式

m2 手动模式

m3 送料电磁阀吸合按钮

Y000是电机,默认情况下开机上电置1

Y022送料电磁阀

网友A:
在自动和手动模式下,单一按钮控制Y22通和断。

网友B:
三菱的没用过,M3上升沿应该都类似,我的理解如下,你参考下。

这段程序其实就是每按一次送料按钮,M3上升沿获得一次,M4接通了一个运行周期,目的就是每次按送料按钮,M5状态就变化一次。

结合M5的变化就很容易看出最后一行了。

M1自动模式需要确认电机Y000有动作才输出Y022

M2手动模式就是直接输出Y022

网友C:
想实现单一按钮(M3)对Y22的通断控制没必要哪么麻烦。

网友D:
可以一键实现通断,异或就能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自动和手动模式下,单一按钮控制Y22通和断。

感谢,感谢~单键按钮实现启动和停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感谢~单键按钮实现启动和停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没用过,M3上升沿应该都类似,我的理解如下,你参...

感谢,感谢~单键按钮实现启动和停止功能

网友F:
类似一键起停,三菱可以用ALT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没用过,M3上升沿应该都类似,我的理解如下,你参...

她一次运行多久啊,给我的感觉是按完M3,M4得电,M5得电,然后Y22得电,但是M6也得电啊,M6得电,M5就断电了啊

网友H:
新手的路上啊

网友H:
加油!多自己写写就知道了,也就更能容易懂了

网友I:
注意:M3,,M4,,只是一瞬间动作。M5是锁定状态。。。程序中,应该用ALT指令就简单了

网友I(2018-04-28):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