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扶梯标准更新EN115-1:2017

楼主(2018-03-22):
欧洲扶梯CE认证标准更新EN115-1:2017取代EN115-1:2008

2017年7月19日,欧洲标准委员会正式发布扶梯EN 115-1:2017新标准,到2019年1月31日,原有的扶梯标准EN115-1:2008将被废止。此次针对扶梯的防护、安全和控制设备及功能的条款规定的电气要求而产生的新结构作了相应的改进。即从2019年2月1日起,所有销往欧盟国家的扶梯产品将提供新标准EN 115-1:2017的CE认证证书。

新标准与原标准主要差异

1.针对5.2.1.2外装饰板:增加了任何可能存在与运动部件接触风险的间隙或开口应限制在4mm内。在外装饰板上任意点垂直施加250N的力作用在2500mm2的圆形或方形面积上,不应产生破裂。

2.针对5.2.4检修盖板:EN 115-1:2017的新增要求,如果检修盖板不止一块,则应在第一块被打开的检修盖板处设置一个安全装置;而其他连续几块检修盖板在第一块检修盖板被打开前应当防止被打开;可采用机械互锁、重叠或每块单独的检修盖板处分别设置安全装置的方式;检修盖板应是无孔的,同时符合其安装所在位置(例如:扶手装置、装饰板、楼层板)的相关要求;楼层板可以作为检修盖板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检修盖板的相关要求也适用于楼层板。

3.对于5.2.5结构设计:新增了梳齿板和楼层板在结构额定载荷作用下,最大挠度不应大于4mm,且应确保梳齿啮合。

4.针对5.3.3.2.1梯级:EN115-1:2017的新增要求,当通过一块厚度至少为25mm并紧靠梯级侧边缘的方形钢质垫板,在2500mm2的面积上施加一个垂直于梯级踏面的1500N的力时,围裙板侧的梯级踏面在任何位置均不应出现大于4mm的变形;

如果梯级踏面装有嵌件或固定件,应仅在嵌件或固定件本身施加载荷,载荷面积应为50mm乘以嵌件或固定件的宽度;施加的力应在垂直方向上不变。试验中,施力方向不应变化;应无永久变形。

5.对于5.3.3.2.2梯级踢板:EN 115-1:2017增加了该载荷应施加于梯级踢板整个高度中心线上的3个位置(宽度方向),在完整装配的梯级的中间和两端,施力应固定,在试验过程中,施力方向不应变化。梯级应固定在通轴或短轴(如有)进行试验。EN 115-1:2017与EN 115-1:2008的定义相同,但解释更具体。

EN 115-1:2017中对梯级踢板上装的嵌件或固定件的强度提出了要求。试验时,载荷应施加于踢板上嵌件或固定件和梯级踢板整个高度中心线上的位置,载荷面积应为50mm乘以嵌件或固定件的宽度。

6.关于5.3.6梯级或踏板缺失检测装置:EN 115-1:2017明确了检测装置的安装位置,安全装置或功能应当设置在各驱动站和转向站内梯级或踏板的返回分支处,从而确保实现这一功能。但该装置的检测元件不得位于过渡区段之间的直线区段,因为这并不属于驱动站或转向站的一部分。

7.针对5.4.1.3.2驱动元件的设计:EN 115-1:2017的新增要求和说明,所有驱动元件的设计应符合名义无限疲劳寿命的要求;驱动元件是指运动并由此施加了动态载荷的部件,例如:轴、齿轮、多排链条。这些部件在桁架中的固定应符合这些固定部件的特定要求(例如:与桁架相关的欧洲规范、焊接和螺钉的相关标准)。

8.对于5.4.2.1工作制动器:EN 115-1:2017的新增要求,

提出可通过电气方式实现制动(比如采用变频制动)(5.4.2.1.1.3);

采用电气方式制动时机电式制动器仍需配置(5.4.2.1.1.3);

认为只要控制系统立即开始制动程序即不认为是存在故意延迟(5.12.3.5.2.1);

采用电气方式制动时,机电式制动器的电源应当在电气制动完成后的1s内被切除(5.12.3.5.2.2.1);

从电气制动程序开始至机电式制动器动作之间的时间应当不超过4s,且该时间应当是采用安全电路或满足SIL2等级的E/E/PE来进行监视(5.12.2.9.2);

当发生1.2倍超速(5.12.2.7.2)、非操纵逆转(5.12.2.7.3)、制动时间超标(5.1 2.2.9.2)时机电式制动器应立即动作(5.12.3.5.2.2.2);

9.针对5.4.2.2附加制动器:EN 115-1:2017的新增要求(5.4.2.2.4和5.12.2.7.4),

应设置用以检测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启动后附加制动器未释放的电气安全装置或功能。

10.关于5.5.3.3围裙板:EN 115-1:2017对安装的位置提出了要求,在围裙板包括照明和其他装置的最不利部位,垂直施加一个1500N的力于25cm2的方形或圆形面积上,其凹陷不应大于4mm,且不应由此而导致永久变形。上述要求应适用于梯级前缘的连线或者踏板或胶带的踏面上方至25mm高度区域。25mm高度以上区域应符合对扶手装置500N的施力要求(5.5.2.4)。

11.针对5.5.3.4围裙板防夹装置:EN 115-1:2017中对围裙板防夹装置的外形尺寸有如下新增要求,

允许在逐渐向下(顶部)和向上(底部)的凸坡后设置宽度≤5mm且与围裙板垂直的平面,其形状应在刚性部件水平凸出一半的位置呈至少25°倾角;如果垂直于围裙板的平台后是倾斜≥25°的直线斜面,则顶部平台宽度≤10mm,底部平台宽度≤5mm;围裙板防夹装置下方宜采用合适的材料或合适的表面处理,EN 115-1:2017中删除了皮革(湿和干)、PVC(干)和围裙板之间摩擦系数的要求。

12.对于5.6.2.1扶手带:EN 115-1:2017中增加了部分内容。

13.关于5.8.2.1检修空间:EN 115-1:2017增加了如果永久固定设备位于最大半径为0.25m的圆形角落,且位于站立区上方至少0.12m的高度,则允许将永久固定设备放置在该站立区域。

14.对于5.9火灾防护:EN 115-1:2017的新增要求,对于通常未分类的材料,应根据EN 13501-1:2007+A1:2009进行符合性试验(根据EN 13823:2010+A1:2014[2]的SBI试验);对于踏面表面或踢板带塑料件的梯级和踏板,应由带有塑料部分的梯级或踏板形成试验表面,在垂直位置下执行此项试验;如果运行方向存在连续布置的塑料嵌件或部件,应根据EN13501-1:2007+A1:2009(根据EN 13823:2010+A1:2014的SBI试验)单独对形成整个试验表面的塑料嵌件材料进行试验。注:连续布置是指踏面和踢板都带有塑料嵌件的梯级和沿运行方向上带塑料嵌件的踏板。梯级和踏板之间的间隙不视为连续布置的中断。如果使用喷水器或水雾系统,则应考虑机器的特殊需要,将此类系统集成并固定到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内。以上新增火灾防护要求对象主要为:梯级、踏板、围裙板防夹装置的刷毛或胶条。

15.关于5.11.1.2.3电磁兼容:EN 115-1:2017对于要求版本进行了说明,提出了应当满足最新版的电梯及自动扶梯标准EN12015:2014及EN 12016:2013的要求。

16.对于5.12.2.7.13扶手带速度偏差:EN115-1:2017对梯级或踏板速度进行了修改,当扶手带速度在5s~15s的时间内与梯级或踏板速度偏差大于+15%或-15%时停止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

17.对于5.12.3.4自动运行(双向启动):EN115-1:2017的新增要求,自动人行道不允许使用双向模式;“先进入优先”原则,扶梯按照先检测到乘客的方向启动运行,另一侧应有指示器显示“禁止进入”。

18.关于5.12.3.8手动紧急停止装置:EN 115-1:2017的新增要求,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应设置紧急停止装置,在发生紧急情况下通过启动停止装置的操动器停止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停止装置的操动器应位于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各出入口附近、明显而易于接近的位置。在出入口处,应可以在梯级和踏板外部区域操作停止开关。如果停止开关位于扶手高度的一半以下,则附加指示标志应设置于扶手装置内侧。

19.对于5.12.3.13检修控制:EN 115-1:2017的新增要求,强调“双手操作”的概念,移动按钮盒检修运行扶梯必须通过两只手操作:一只手控制方向;另一只手控制运行

20.关于7.4随机资料:EN115-1:2017的新增了要求,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使用的相关信息:手动启动(例如:需要检查梯级、踏板、出入口是否有人或物品);

紧急情况的信息:对于安装于地震环境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应包括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在发生地震时的状况说明以及维护和定期测试抗震设备正常运行的必要性说明,此外,还应包括在地震事件后需检查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运行能力的说明。

21.关于附录A与建筑物的接口:EN 115-1:2017(A.2.1)指明了自动扶梯的梯级上或自动人行道的踏板或胶带上的净高,包括到转向端端部的区域以及畅通区域的所有点,均应不小于2.30m。EN 115-1:2017(A.2.4)中指出了尤其是在与楼板交叉处以及各交叉设置的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之间,应在扶手带上方刚性固定一个无锐利边缘的垂直防护挡板,其高度不应小于0.30m,且至少延伸至扶手带下缘25mm处。

EN 115-1:2017(A.2.5)增加了假设这一畅通区域不会受到建筑物内其他客流影响,上述尺寸要求是所有情况下应满足的最小允许尺寸。畅通区域不得重叠,但允许横向偏移。畅通区域的地面应平坦,允许最大倾斜度为6°,内部不得设置固定楼梯。

EN 115-1:2017(A.2.5)中增加了如果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被建筑结构阻挡(例如:闸门、防火门、可移动障碍物)或者连续布置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之间没有足够的出口的情况下,则应设置一个附加紧急停止开关并满足以下要求:位于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上可触及的范围;从扶手带顶部到操动机构(例如:按钮或手柄)中间位置的测量值应在扶手带以下200mm或上方400mm的垂直范围内,如果布置和处理方法能够消除被夹的危险,则安装在扶手装置的内侧或外侧都是允许的。

EN 115-1:2017新增了A.4防止购物车和行李车进入的措施,如果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上使用购物车或行李车会产生可合理预见的危险,则应采取充分的措施排除危险;可使用阻挡装置防止进入。

EN 115-1:2017新增了A.5固定导向阻挡装置和交通柱的要求,如果畅通区域需要设置固定导向阻挡装置或交通柱(包括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控制装置和紧急停止装置),其设计应不会产生其他风险。

22.关于附录J防滑性能的确定:EN 115-1:2017中增加了室外倾斜式人行道用踏板的防滑等级。应在所有方向上评估表面覆盖材料的防滑等级。

一般设施的覆盖材料防滑等级应至少为R9。当受雨雪影响时,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覆盖材料防滑等级应为R10,对于倾斜式自动人行道的踏板的防滑等级应为R11。

23.关于附录M适用于地震环境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EN 115-1:2017新增了条目,规定了用于在符合EN 1998-1:2004(欧洲规范8)的建筑物内永久安装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特殊规定和安全规范。本标准范围内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在安装于地震环境时应符合本附录的相关安全要求和(或)防护措施。

有关扶梯CE认证请咨询我机构,我机构会为您详细解决相关扶梯及人行通道的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