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三灯逻辑笔电路制作教程!

楼主(2018-03-23):
这是一篇三灯逻辑笔电路制作教程!

五种功能

1.三态声频逻辑笔。

将带有双引线的插头插入CK2CK3,分别作为逻辑笔的正负极。测量时,当发出高音时,表明为高电平;发出低音时,表明为低电平;没有声音发出时,表明没有接上。

当正探针接高电平时,负探针与被测电路“地”连接,则VT1振荡频率为:

2.声响信号校对器。将短针短接。

3.音频信号发生器。由CK3输出音频信号。

4.555时基电路检测仪。

5.当用扬声器代替压电蜂鸣器。可作为门笛使用。

电路图

本文介绍一种简单的逻辑笔(亦称逻辑电平测试器)电路。这种逻辑笔电路可用来对遥控系统中数字信号电平的高低和脉冲信号的有无进行准确的检测。

IC1使用四电压比较集成电路LM324中的两个比较器。将AlA2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彼此相连,接成两组输入端。

一组接RlRP1组成的分压电路,作门限基准电压输入端。调节电位器RP1,可使门限电压在0V4/5vDD之间变化,以适应对DTI_TTLCMOS等逻辑电平的选择和测试。另一组输入端经R2耦合接被测点。

由电压比较器的工作原理可知:当同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反相输入端电位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反之,当同相输入端电位低于反相输入端电位时,比输器输出低电平。

若被测电平为高电平(RP1设置的门限电压相比较)Al的②脚电位高于③脚,①脚输出为低电平,复合发光管LED中的绿管截止不亮。同时,A2的⑤脚电位高于⑥脚,⑦脚输出高电平,红发光管导通发光。

同理,若被测点为低电平时,①脚输出高电平,⑦脚输出低电平,绿发光管点亮,红发光管截止。如果输入端为脉冲信号,AlA2就轮流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脉冲频率较低时,可看见红、绿发光管交替闪亮;频率较高时,发光管呈桔红色,指示被测点有脉冲信号。

制作逻辑笔

电路原理图这里的两个发光二极管实际是一个三脚双色二极管pcb中封装用了一个3pin的接插件代替,当时画原理图主要为了画pcb的主要强调电气连接关系,所以看起来不是很美观。

PCB排版图:

3D模拟视图:

用热转印法做好的印制电路板,热转印很适合DIY。学电子应该都知道,很便宜简便的方法。

焊接好电路板整体图,这个图上的双色led是焊接在板子上当时是想在笔身开个孔来显示led状态,后来改成用导线引出放在顶部,更方便美观。

用坏吸锡器外壳组装好的整体图

高电平测试红灯亮。

低电平测试绿灯亮。

交流电测试橙灯亮,由于手机拍摄颜色不太明显。

未接触时高阻态灯灭。

使用方法:用红、黑夹子分别接要测的电路板的正负电源。用笔尖去碰要测的地方,根据指示灯颜色就可以判断该点电位情况,使检测电路变得更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