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无杆气缸最大的问题会出现在那几个问题上

楼主(2018-03-23):
SMC无杆气缸最大的问题会出现在那几个问题上

SMC无杆气缸工作原理是:在活塞上安装一组高强磁性的永久磁环,磁力线通过薄壁缸筒与套在外面的另一组磁环作用,由于两组磁环磁性相反,具有很强的吸力。当活塞在缸筒内被气压推动时,则在磁力作用下,带动缸筒外的磁环套一起移动。气缸活塞的推力必须与磁环的吸力相适应。

用途

在气动系统中作执行气动元件。可用于汽车、地铁及数控机床的开闭门,机械手坐标的移动定位,无心磨床的零件传送、组合机床进给装置以及自动线送料、布匹纸张切割和静电喷漆等等

特点

SMC无杆气缸与标准气缸对比有以下特点:

整体安装尺寸小,轴向空间空间小,大约比标准气缸节省轴向空间44%。

磁耦无杆气缸推力和拉力两端活塞面积相等,因此推力和拉力数值相等,容易实现中间定位。当活塞速度在250mm/s时,定位精度可达±1.0mm

标准气缸活塞杆表面容易堆积灰尘和生锈,杆部密封圈可能会吸入灰尘杂质,导致泄露,而磁偶无杆气缸外部滑块没有动密封件,无外部泄露。

磁耦无杆气缸可生产超长行程规格,标准气缸的内径与行程之比一般不大于1/15,而无杆气缸内径与行程之比可达1/100左右,行程最长生产到3m以内,满足长行程使用场合需要。

2.磁耦无杆气缸与机械型无杆气缸对比:

磁耦型外形较小,两头带有安装螺纹和螺母,可直接安装在设备上。

磁耦型无杆气缸负载比较小,适合装载小型工件或机械手来动动作

磁耦型基本型来回动作时,可能会出现滑块转动,必须加导杆导向装置,或者选用带导杆型磁耦无杆气缸

相比于机械型的导向带部分泄漏缺点,磁偶型无外部泄漏,安装使用后可免维护

分为机械接触式无杆气缸与缆索气缸。机械接触式无杆气缸在气缸缸管轴向开有一条槽,活塞与滑块在槽上部移动。

缆索气缸

概述缆索气缸在八十年代初的引进线上已见应用。缆索气缸所用的缆索,一端与活塞相连接,另一端穿过端盖绕过滑轮与安装架相连接这样两根缆索就组成一个环形机构。当压缩空气加于活塞一侧时,活塞便受力在缸筒内向一侧移动,带动缆索沿着滑轮运动,通过连接在缆索上的安装架就能将作用力输出。

机械接触式无杆气缸

为了防止泄漏及防尘需要,在开口部采用聚氨脂密封带和防尘不锈钢带固定在两端缸盖上,活塞架穿过槽,把活塞与滑块连成一体。活塞与滑块连接在一起,带动固定在滑块上的执行机构实现往复运动。这种气缸的特点是:1) 与普通气缸相比,在同样行程下可缩小1/2安装位置;2) 不需设置防转机构;3) 适用于缸径10~80mm,最大行程在缸径≥40mm时可达7m;4) 速度高,标准型可达0.1~0.5m/s;高速型可达到0.3~3.0m/s。其缺点是:1) 密封性能差,容易产生外泄漏。在使用三位阀时必须选用中压式;2) 受负载力小,为了增加负载能力,必须增加导向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