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轴累计误差问题

楼主(2018-03-23):
现有一工程应用,用XY插补运动完成任意图形的轨迹加工运动,B140卡位置控制模式(脉冲控制),LM XY; LI ...,LI ... LE。X轴水平运动,Y轴垂直运动。 发现运行过程中,X轴的位置偏差(命令位置-编码器位置)随着加工路径的长度不断变大而累积,最终达到10mm左右。 奇怪的是,Y轴的位置误差却基本等于零! 更加奇怪的是,10台机器都是X轴有累积误差而Y轴定位却很准!

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负载不一样?把X接头和Y接头对调一样,即让X轴输出去控制Y电机,而让Y轴输出去控制X轴电机, 发现Y轴出现了累积位置误差而X轴变得好好的!!! 彻底搞晕了我。

我想Galil这个大品牌不会有Bug吧。

当然,可启用X轴的位置补偿功能去纠正偏差。但是必须要搞明白为何位置偏差总出现在X轴,这是系统误差而不是随机误差了。

网友A:
不知道用的什么电机,GALIL卡在用脉冲控制日系伺服的时候,如果MT参数不匹配,在特定情况下,会出现累计误差。

您现在X\Y两轴MT分别参数是多少?

楼主:
MT=2都是,不知道应该配成2.5还是2, 我觉得都一样,所以一般都配置成2了

网友A:
2是默认值。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做个测试,执行下面的程序,程序完成后,看一下TPA和TDA是否还一致。如果是MT参数不匹配造成的,每一个正反换向的周期,控制器发出的脉冲与驱动器收到的脉冲会差两个,而且这个误差会累计。如果确实如此,那就需要把MT设置为-2或者-2.5。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律,那么就要在其它方向找问题了。比如我曾经有个客户,是把驱动器上每转脉冲数和每转反馈数设置的不一样了。

#TEST_MT

SHA

ACA=256000

DCA=256000

DP0

DE0

JGA=1000

BGA

m=0

#LOOP

WT1000

JGA=-1000

WT1000

JGA=1000

m=m+1

JP#LOOP,m<100

STA

MCA

EN

楼主:
果然! 原来MTX=-2, 运动一段时间后发现命令脉冲和编码器脉冲差值越来越大。 改成MTX=2.5后,问题得以解决! 脉冲差值=0!  我的天! 怪了,什么道理。 以前看过MT 2.5, 觉得它没有用处,没想到这几天栽在上面了

网友A:
其实,把脉冲信号线+/-对换一下,也可以解决问题。这个只要是对脉冲前沿(有效边沿)的定义问题。是以上升沿为脉冲前沿,还是以下降沿为脉冲前沿。

在简单的定位、停顿、定位这样运动方式来说,这个无所谓。对于插补来说,在运动中会出现不停顿换方向的情况。这种时候,就有必要分清楚那个边沿是脉冲的有效沿(前沿),否则会出现换向是最后一个脉冲判断错方向的情况。

网友B(2018-05-07):
路过,学习了,以后用的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了,以后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