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字寄存器vbvwvd

楼主(2018-03-23):
我看百度上说西门子的寄存器字节形式的VB后面后缀的数字可以是0,1,2,3,4,5,6,7,8,9,然后VW后面的数字可以是1,2,4,6,8,然后VD双字的数字后面可以是.0,4.8.,,,,,可是为什么我今天看了个程序怎么会有一个VD212的元件出现,

VB  VW   VD这三个到底后面的数字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A:
请随意分配,但是请不要重叠。

例如:VD0包含VW0和VW2,而VW0包含了VB0,VB1,VW2包含了VB2,VB3,因此可以看作VD0包含了VB0~VB3。

一般,对于VW,VD来说使用偶数地址,西门子不建议用户使用奇数地址。

只有少量情况VW,VD分奇数地址,那绝不是如楼主这样菜鸟应该去学的。

网友B:
地址不能重贴,地址最好使用偶数不建议使用奇数。地址在分配之前先规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