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康MODBUSTCP使用ACSII字符串通道访问从机,通讯断开

楼主(2018-03-23):
接触MCGS不久。积分不足啊。

嵌入式7.7版,TPC作为主机,通过以太网,MODBUSTCP访问从机(单片机),在4区使用ACSII字符串通道,通讯断开,显示错误代码2,这是怎么回事呢?困扰很久了,如果不能使用ACSII字符串通道类型,因为该寄存器地址是IP地址(xxx.xxx.xxx.xxx)所在。

,该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在控件显示点分十进制?又如何设计才能从屏幕修改IP写入到寄存器呢?

32位二进制数+点?

但是从机程序设计员说,寄存器发出的通讯帧包括了“”.“”,

另外,MAC地址也是这个问题,不能使用ACSII字符串通道,然后我使用16位二进制数,但是后面的脚本不会写。

很急。

网友A:
建议使用二进制数据,然后转换成字符,查查相关的字符串脚本函数,比如:!I2Ascii( ) 和!Ascii2I(), 不难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二进制数据,然后转换成字符,查查相关的字符串脚...

使用!I2Ascii( ) 函数,定义Data1为开关型变量,定义Data2为字符型变量,函数!I2Ascii(Data1) =Data2得不出结果,Data2无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朋友,你的赋值语句写反了,应该是Data2=!I2Ascii(Data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建议使用二进制数据,然...

网友B(2018-05-24):
我用MCGS 6.2通用版组态和威纶触摸屏通讯也是这样,只要不加字符串就可以正常通讯,数据开关量都能正常传输,但只要把字符串加到通道里通讯就会失败,通讯状态显示2,真的好郁闷,我们公司又要求要把触摸屏上输入的各种产品名称传到电脑上保存,但就是这个字符串传输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MCGS 6.2通用版组态和威纶触摸屏通讯也是这样...

你好,您的通用版和触摸屏是串口通讯还是以太网方式通讯呢?如果是以太网通讯可否给我大概说下哪些方面要做的?或者您那边能不能让我看下案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