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下降,请台达召回019版本B2系列伺服

楼主(2018-03-23):
台达B2系列伺服驱动器,01.019版本质量下降

原01.018版本驱动器,伺服得电后,等待1秒钟即可接受PLC脉冲,并运转定位。

现01.019版本驱动器,伺服得电后,必须等待5秒以上,如果PLC在5秒内向伺服发脉冲,伺服不运转,且不报警,导致最后定位不准。

跟台达反馈后,没有下文。

谴责台达这种为了降低成本,不管质量的行为。要求台达召回01.019版本B2系列伺服。

网友A:
多大功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呀?

测试了400W和750W,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是不是哦,台达伺服还不错吗

网友C(2018-07-02):
最后怎么样了 服务这么差吗

网友D(2018-08-29):
台达的服务确实比较迟缓,有问题要尽早直接跟台达反馈,慢慢等他们处理

网友E:
您的plc在逻辑上应该接收到驱动器的ready信号之后再发脉冲,而不是上电后延时几秒开始发脉冲。

网友F(2019-01-03):
我们也用很多台达产陪,最近开始使用其它品牌的了,台达伺服调试要麻烦些。

网友G: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