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rverV4.5连接西门子S7-1200/S7-1500PLC(完美验证请看到最后)

楼主(2018-03-23):
KepserverEXV4.5默认是不带S7-1500/S7-1200驱动的,如果想连接可以采用S7-300/S7-400PLC驱动,但是KepserverEXV4.5软件的局限性单纯配置是连不上的,下面给出具体连接过程。

1.首先创建连接驱动选择Siemens TCP/IP Ethernet其他默认下一步。

2.然后创建新驱动,Device model选择S7-300软下一步

3.下一步到连接参数界面如下,下面界面决定了能不能与S7-1500/1200PLC通信的关键。与S7-1500PLC通信CPU Slot号需要填“1”,但是KepserverEX4.5版本是不让修改成“1”的,最小值是“2”。

暂时不用管,继续下一步完成配置。

4.配置完成后将文件另存,格式选择.XML,保存到桌面。

5.到桌面将刚才生成的文件用记事本打开,然后你会看见一些代码,然后在下面有一段Slot>2</siemens_tcpip_ethernet:Slot>代码,将这里的2改成1然后保存就可以。

6.然后回到桌面打开刚才修改的文件。

7.此时你再双击Device1驱动观察驱动参数时候你会发现CPU Slot号已经改成“1”了,此时连上PLC你会发现可以通信了。

8.连上S7-1500PLC后点击监控,你会看到连接状态为GOOD

以下是正式连接方式:

1、          配置文件先随便选,必须保存为opf格式(默认启动不检查)。

2、          下载金山游侠修改内存地址,打开第7条的属性界面,修改几次(点应用),用游侠找修改的数据,就能找到后面字符串为WMWM的那行(如下图),并强制锁定修改为1(会玩PLCOPC的肯定不陌生这款游戏修改神器吧!)

3、          保存opf配置,就搞定了。 记得以后别在界面里修改,程序里做了限制,修改程序我还在学。

4、          附:修改了显示的字符串,把附件的文件覆盖在安装后的文件夹中就行(就是增加了s7-1200/s7-1500的字符串,功能一样,不覆盖也行,看个人爱好)。

网友A:
按照你提供的方法,修改成“1”,再打开该文件时却无法载入kepware了,再修改回来“2”又可以载入kepware,求解

网友B(2018-04-27):
有没有KEPSEVER软件和授权

网友C(2018-07-21):
修改XML文档后无法再打开,和一楼情况一样

网友D(2018-11-22):
修改xml文档之后,都打不开文件了,这是为啥?

网友E:
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F(2019-04-18):
谁有这个软件  分享一下

网友G(2019-10-11):
真的谢谢  挺需要这个案例的

网友H(2020-11-27):
按照你提供的方法,修改成“1”,再打开该文件时却无法载入kepware了,再修改回来“2”又可以载入kepware,求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按照你提供的方法,修改成“1”,再打开该文件时却无法载入kepware了,再修改回来“2”又可以载入kepware,求解!!...



我试过了,4.5版本的,改1是不好用的,下载kepserver 6.5版本并<此处内容被屏蔽>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hww275046122" 的回复,发表在17楼        对内容: 【按照你提供的方法,修改成“1”,再打开该文件时却无法载入kepware了,再修改回来“2”又可以载入kepware,求解!...



我也用6.5版本试过了没问题  但是之前好多设备都是用4.5版本做的  换6.5的话太麻烦了  要全部重新搞 wincc还要重新从6.5里面读数据 关键wincc要重新连点。。。。所以最好能通过其他办法实现 只改那一台设备。。。

网友H:
我用别的方法 亲测成功了  哈哈啊哈。。。 不用修改Slot  选S7-200驱动或300都可以实现kepserver4.5与S7 1200通讯的!。。

网友J(2022-04-19):
引用 网友H:
我用别的方法 亲测成功了  哈哈啊哈。。。 不用修改Slot  选S7-200驱动或300都可以实现kepserver4.5与S7 1200通讯的!。。...



您好,方便说下是什么方法解决的嘛,现在急需,麻烦您说一下,谢谢

网友K(2022-12-15):
引用 网友J:
"hww275046122" 的回复,发表在20楼        对内容: 【我用别的方法 亲测成功了  哈哈啊哈。。。 不用修改Slot  选S7-200驱动或300都可以实现kepserver4....



请问后面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正好遇上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