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G120标准面板👆有个叉甚么意思

楼主(2018-03-24):
西门子变频器G120 标准面板👆有个叉甚么意思

网友A(2018-07-27):
这个叉号,表示变频器还没有读取电机参数,你手动状态然后点启动绿钮,过一会后,叉号应该就会消失(电机越大时间越长)

网友B(2019-10-15):
引用 网友A:
这个叉号,表示变频器还没有读取电机参数,你手动状态然后点启动绿钮,过一会后,叉号应该就会消失(电机越大时间越长)

没管用,是不是电机参数丢失了,自动能检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