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模拟量运算问题

楼主(2018-03-24):
movl #4120000 d470 (体积范围,什么意思)

还有分辨率,MOVL #45FA0000 D480

最后浮点数运算  用 范围(电流范围、体积范围温度范围)除以分辨率是?!

楼主:
45fa0000是多少呀,,最后再用体积范围除以分辨率

网友A:
看似所有的运算都是用的浮点,所以所有的#数值 都需要转换成可读的浮点,这样一切就容易明白了。 比如,D480的#45FA0000,在CX-One模拟器的监视窗口,插入D480并且设置数据显示类型为实数,亦为浮点。这样你看到的数值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数值, 看下图,D480的浮点数值为8000,我猜想,原始数据的来源是从分辨率为8000点的模拟输入卡来,用这样的方法,你可以将其他数值转换,比如温度范围3 的可读数值为200,压力范围1,2,3,的数值是0.16,电流范围为11微安,体积范围是10。希望这些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个程序。

网友B(2018-06-13):
引用 楼主:
45fa0000是多少呀,,最后再用体积范围除以分辨率

我想这个数值是模拟量采集来的浮点数!是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被除以后得出的数值接近或等于你需要的正确数值就可!!

网友C:
感谢楼主大力分享,学习学习下

网友D(2018-08-31):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

网友E(2019-01-21):
有点难的,我现在还需要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