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Y0发1000个脉冲,怎么在最后100个的脉冲速度降下来?

楼主(2018-03-24):
比如我Y0发1000个脉冲,怎么在发最后100个的脉冲时,把脉冲以较低的速度发出来?

我是启动的时候是照正常的速度,就单单在快结束的时候脉冲速度降下来。

目前手册上查到是如图:

查到能用的这几个寄存器。可能理解能力差点,看不懂该怎么利用这几个寄存器。

还是有别的办法?请前辈们指教下。

楼主:
对了还有这个D1133 D1134 。可都是R,只是可读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这个D1133 D1134 。可都是R,只是可读的啊。

加减速时间设置小一些,或者是看看你设定的启动速度是否过大,还有一个可能是驱动器也设置了加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对了还有这个D1133 D...

我是想设置发脉冲时启动时不要减速,就结束的时候减速下,该怎么设置

网友B:
马达启动时从静到动,减速时从动到静,严格的说都须要经过加减速的过程。只是长短的问题。不知楼主想到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控制精度?如果精度不严格,可以试试台达的连续二段速度控制,同时把启动频率提高,加减速时间尽可能调短。

网友C:
加减速时间设置小一些,或者是看看你设定的启动速度是否过大,还有一个可能是驱动器也设置了加减速时间。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欧姆龙有个PLS2指令,可以改加减速斜率,还可以实时更改目标频率。

网友E(2019-06-27):
台达有个PLSR指令

网友F(2021-02-24):
用个支持中间可变速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