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杠气缸在LCD制造中的使用

楼主(2018-03-24):
(1)MEDAN无杆气缸的工作条件是:周围环境及介质温度5~60,工作压力0.15~0.8Mpa(表压)。超出此范围时,应考虑使用特殊密封材料及十分干燥的空气。

(2)安装前应在2倍的工作压力下试压,不允许有泄漏。

(3)在整个工作行程中负载变化较大,应使用有足够出力余量的气缸。

(4)不使用满行程工作,特别在活塞伸出时.以时避免撞击损坏零件。

(5)注意合理润滑,除无油润滑气缸外应正确设置和调整油雾分离器,否则将严重影响气缸的运动性能甚至不能工作。

(6)MEDAN无杠气缸使用时必须注意活塞杆强度问题。由于活塞杆头部的螺纹受冲击而遭受破坏,大多数场合活塞杆承受的是推力负载,必须考虑细长杆的压杆稳定性和气缸水平安装时活塞杆伸出因自重而引起活塞杆头部下垂的问题。安装时还要注意受力方向,活塞杆不允许承受径向载荷。

(7)活塞杆头部连接处,在大惯性负载运动停止时,往往伴随着冲击,由于冲击作用而容易引起活塞杆头部遭受破坏。因此,在使用时应检查负载的惯性力,设置负载停止的阻挡装置和缓冲装置,以及消除活塞杆上承受的不合理的作用力。

MEDAN无杠气缸的选择要点,无杆气缸应用技术你了解多少?

(1)根据无杆气缸的负载状态和负载运动状态确定负载力F和负载率,再根据使用压力应小于气源压力80%的原则,按气源压力确定使用压力P。对单作用缸按杆径与缸径比为0.5,双作用缸杆径与缸径比为0.3~0.4预选,并根据公式便可求得缸径的大小,将所求出的缸径值标准化即可。如缸径尺寸过大,可采用机械扩力机构。

(2)根据MEDAN无杠气缸及传动机构的实际运行距离来预选气缸的行程,为便于安装调试,对计算出的距离以加大10~20mm为宜,但不能太长,以免增大耗气量。

(3)根据使用目的和安装位置确定无杠气缸的品种和安装形式。可参考相关手册或产品样本。

(4)活塞(或缸筒)的运动速度主要取决于气缸进、排气口及导管内径,标准的无杠气缸活塞运动速度不能超过1000mm/s,选取时以气缸进排气口连接螺纹尺寸为基准。为获得缓慢而平稳的运动可采用气—液阻尼缸。普通气缸的运动速度为0.7m/s左右,对高速运动的气缸应选用缓冲缸或在回路中加缓冲。

本文转载:http://www.qidongqg.com/news/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