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请问下两块DM2183的卡的相连方法??

楼主(2018-03-24):
请问下刘工,就是两块DM2183的控制卡能通过路由器相连吗,使电脑和两块的卡处于同一个局域网内,那么想请问下应该怎么操作,对这不是太懂??

网友A:
就把两块卡用网线连接到同一个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就可以了,PC可以通过网线或者WIFI也连到这个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同时,确保三者的IP地址不重复,且在同一个网段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