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博图后,打开PLCSIM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8-03-25):
先安装博图V13,然后安装V13 SP1的升级包。点击桌面S7-PLCSIM的快捷方式,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提示。这个应该在怎么办?

PS:TIA PORTAL V13的能正常打开。已安装的产品如图二。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的PLCSIM没有安装成功??应该咋解决呢?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再次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
因为看不到图片,不过你这个问题和百度问答上的问题相同,如果百度问答上是你提问的,我就再一次告诉你,这是西门子的软件Bug,西门子在V13 SP1 Update1中修复了该问题,请升级你的软件。

目前针对于V13 SP1的最新补丁为V13 SP1 UPD9,目前对于整个V13的最新版本为V13 SP2。

目前针对于V14的最新版本为V14 SP1 UPD5。

目前针对于V15的最新版本为V15 UP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看不到图片,不过你这个问题和百度问答上的问题相同,...

谢谢大侠的帮助!下载安装了V13 SP1 UPDATE1,错误提示消失了!!!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