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笔记本联机问题

楼主(2018-03-26):
一台老型号E16zs024rPLC ,用USB砖R232不能联机通讯是啥问题

网友A:
那应该是电脑上没有USB驱动,需要安装下USB驱动

网友A:
1.正确安装【USB-RS232串口转换线】带的驱动程序

2.先不要插入【USB-RS232串口转换线】到计算机的USB口。

3.运行海为PLC编程软件,按“PLC 联机“按钮打开【PLC 联机】窗口,点击PC端口,观察有几个端口

4.按“退出”按钮关闭【PLC 联机】窗口。

5.把【USB-RS232串口转换线】插入到计算机的USB口。

6.重新按“PLC 联机“按钮打开【PLC 联机】窗口。

7.再次点击“PC 端口”的下拉列表,看看现在计算机有几个串口,是否与多出一个端口

8.新增加的串口就是【USB-RS232 串口转换线】对应的 RS232 串口,使用这个串口才可以与 PLC 等设备联机

9.按“联机”按钮即可联机。海为PLC 默认通讯格式为:19200 N,8,2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