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S7-300PLC

楼主(2018-03-26):
这是以一个PLC为例子来说明其工作原理,以下针对多个PLC多个节点在实际中为例子说明的。

ETH-MPI(Remote)RCD通过互联网技术建立连接,监控侧的计算机(上位机)只要访问RCD的IP地址就可实现访问ETH-MPI(Remote),或者说是对PLC的访问。

1. 综述:通过PLC侧的ETH-MPI(Remote)和监控侧(上位机)的RCD设备就能实现对众多PLC的远程监控、在线调试以及PLC程序的上传和下载,就如同在局域网中对PLC的操作一样!

2. 配置方案:下图中(PLC侧)的3G路由器是3G无线和ADSL宽带双功能路由器,既可以选择3G无线方式与RCD连接,也可以选择宽带有线方式与RCD连接。

3. 优点:只要监控侧(上位机)的ADSL宽带路由器具有固定IP或动态IP(通过花生壳设置),就可以将大量分布在全国各地的PLC通过互联网与监控侧宽带路由器对接,实现与上位机的通讯。

4. PLC侧的ETH-MPI(Remote)功能:通过MPI口与S7-300PLC相连,然后转换成以太网协议(TCP)通过3G无线或宽带与监控侧的RCD模块通讯,其内部参数[端口号]用于指明与哪个RCD连接,[分支对应码]则指明该RCD中与哪个IP绑定。

5. 监控侧的RCD功能:每个RCD模块内部有连续的8个IP地址,通过1个[端口号]和8个[分支对应码]与PLC侧的8个ETH-MPI(Remote)相对应。

6. 我们的产品使用的是西门子Profinet(S7-300TCP)协议,对于使用者无需在PLC中和上位机中做任何工作,对于WinCC要选择TCP/IP驱动,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要选择S7-300TCP驱动,这些都是上位软件自身就有的驱动!

【另外】这种方式是通过固定IP来上网的普通方式,大连德嘉最新款远程通讯产品支持无需固定IP的上网方式来进行PLC的远程监控,这种方式是通过云服务器来进行连接的,只要PLC侧的云.远程适配器和监控侧的云.RCD这两个模块能够上网就可以,无论是通过宽带还是4G方式,如宽带-宽带、宽带-4G、4G-宽带、4G-4G,要比普通的需要固定IP的方式简单的多。

二、云服务器方式

这种云服务型的远程监控产品适用于西门子全系列PLC,如S7-300/300/200 smart/300PN/1200等,都可以实现PLC的远程监控,这种云服务方式的远程监控也是有一对模块,一个的连接在PLC侧,另一个是连接在监控侧。

如果监控侧没有宽带的上网方式,可以采取这种云服务型的模块来进行上网远程监控PLC,下图为实际硬件连接图,PLC侧用的是云.MPI远程适配器模块;监控侧用的是云.RCD模块,云.RCD分为两种,一种是单通道的,对应1个PLC;另一种是8通道的,对应8个PLC。

该图适用于S7-300的云远程监控,这是仅为1个PLC的连接示意图,下列图中表示多节点PLC的连接示意图,其中用的云.远程适配器有三种类型,云.RCD有两种类型,这样就可以实现西门子全系列PLC的远程监控了,注意PLC之间是不能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