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DIY跳舞机器人之"硬件搭建"

楼主(2018-03-26):
介绍小π机器人的制作流程,并将详细介绍3D打印和硬件电路的制作流程,帮助你打造属于自己的小π。

制作流程

确定小π功能

要想打造属于自己的小π机器人,首先要想好自己的小π机器人要实现什么功能。小π机器人的特色就是功能模块化,用户可以根据使用者自己的喜好更换。

比如安装超声波探头可以进行手势识别,安装触须可以触摸互动,安装喇叭可以播放音乐,安装RGB三色灯可以实现脸部变色,安装温度传感器可以播报温度等。

3D打印外壳

π机器人的外壳使用3D打印技术,所以可以自己定制自己喜欢的外形。小π机器人外壳分为2个脚、2条腿、1个臀部支撑底座、1个脸和一个后盖。

电路板制作

根据自己定制的小π机器人功能设计制作相应的电路板。制作的电路板可以预留各种接口,以满足今后加入更多功能的需求。

程序编写

π机器人的程序包含单片机程序、手机APP程序和电脑上位机程序。根据自己定制的小π机器人编写相应的单片机程序,后期小编会对单片机的程序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3D打印

3D打印的设计过程是先通过计算机建模软件建模,建模时使用的是inventor软件。再将建成的三维模型“分区”成逐层的截面,即切片,从而指导打印机逐层打印。

设计软件和打印机之间协作的标准文件格式是STL文件格式。一个STL文件使用三角面来近似模拟物体的表面。三角面越小其生成的表面分辨率越高。PLY是一种通过扫描产生的三维文件的扫描器,其生成的VRML或者WRL文件经常被用作全彩打印的输入文件。

打印机通过读取文件中的横截面信息,然后将这些截面逐层地打印出来,再将各层截面粘合起来从而制造出一个实体。这种技术的特点在于其几乎可以造出任何形状的物品。

打印机打出的截面的厚度(即Z方向)以及平面方向(即X-Y方向)的分辨率是以dpi(像素每英寸)或者微米来计算的。一般的厚度为100微米,即0.1毫米,也有部分打印机精度更高。而平面方向则可以打印出跟激光打印机相近的分辨率。打印出来的“墨水滴”的直径通常为50100个微米。这样的精度完全可以满足小π机器人的需求。

π机器人的脸一个是狗头、一个是QQ企鹅的图案,制作过程中先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片,然后对图片进行轮廓提取、拉伸、切片处理,最后进行3D打印。这样,一张自己喜欢的脸就做好了。

除腿等关键部件,小π机器人的外壳都采用空心结构,内部使用柱状填充结构,既可以保持稳定,也可以减轻重量、节约成本。

用传统方法制造出一个模型通常需要数小时到数天,而用3D打印技术,一个小π机器人的模型几个小时就打印好了。使用不同的3D打印机、模型的尺寸不同,打印时间会略有不同。

硬件电路制作

硬件电路主要包括15个部分,下面将一一介绍每一个模块。

1)电源管理模块:电源管理模块作用是对锂电池充电或者放电进行选择。

2)舵机控制模块:舵机控制模块作用是提供舵机接口,可以让舵机控制线直接接到底板上。

3)接口模块:接口模块包含一个常见HC-SR04超声波探测模块接口和三个触须接口。

4)主控芯片电源滤波模块:主控芯片使用的是两块mega2560,要对mega2560的电源做一个滤波,减小电源纹波对系统的影响。

5)时钟电路模块:时钟电路模块为mega2560提供一个稳定的时钟。

6TF卡模块:TF卡模块会存储一些小π机器人的动作和一些音频文件,mega2560通过spi模式或者sdio模式进行相应的读写。

7)蓝牙音频模块:蓝牙音频模块负责和手机或电脑蓝牙进行连接,实现蓝牙音频播放的功能。

83.3V稳压电路模块:由于锂电池电压为3.7V左右,mega25603.3V供电,所以需要降压,降压使用的是常见的LM1117

9)蜂鸣器模块:蜂鸣器模块可以实现报警、对音质要求不高的音乐播放的功能。

10)状态指示灯模块:状态指示灯可以通过编程指示不同的状态,实现对程序的监控。

11)共阳极七彩LED模块:共阳极七彩LED模块可以通过编程实现1600多万种颜色,可以变脸的那个小π机器人就是使用的这个模块。

12)程序下载模块与主机通信模块:通过串口可以向两块mega2560下载程序,也可以通过串口输出一些调试信息,两块mega2560之间的通信也是通过串口实现的。

13)复位电路模块:可以通过轻触开关实现对mega2560的复位。

14Bootloader模块:可以通过Bootloader模块烧写mega2560的固件。

15)主控模块:主控模块由两块mega2560构成。这是因为单片机是单线程的,控制模块要同时控制舵机的角度并实现音频处理、七彩LED控制、超声波检测等附加的功能,所以需要两块mega2560

PCB采用双层布线,红色的是顶层布图,蓝色的是底层布图,底板的PCB版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