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多通道调节隔离器

楼主(2018-03-26):
产品型号:Profi-HUB6

产品概述:Profi-HUB6 对通讯的波形具有整形放大的功能,能够将总线变为星型网络,每个通道能够延长通讯距离至 1200 米,同时具有隔离功能,是解决 Profibus 通讯干扰的好帮手。

详细介绍:

Profi-HUB6 是应用于适合工业环境下的 PROFIBUS 集线器,产品通过 EMC 电磁兼容性试验标准,它提供了 PROFIBUS 信号在 0-12MBPS 速率通讯状态下,以双绞线作为通讯传输电缆,将总线变为星型网络并延长 PROFIBUS 通讯距离在 1200 米左右的通讯解决方案。另外一个显著作用是起到了 PROFIBUS 总线的隔离作用,尤其对于没有任何防浪涌、突波保护措施的总线结构,为避免设备运行风险,更需串接PROFIBUS 集线器。在应用了PROFIBUS集线器的总线上,Profi-HUB 也增强了 PROFIBUS 信号的驱动能力,用以驱动总线挂接更多

PROFIBUS 设备。Profi-HUB 在产品性能、可靠性方面,可完全替代国外公司的同类产品。 Profi-HUB 需要外部供电,10--30V DC 宽电压输入,耐压达 4000V,同时内置的瞬变抑制元器件,16KV ESD 突波保护,能有效的防止 PROFIBUS 总线被诸如雷击、浪涌等突波损害,确保 PROFIBUS 设备以及 PROFIBUS 总线运行在安全、可靠状态。LED 指示电源、数据收、数据发工作状态。

完全透明的传输方式,半双工通讯模式,通讯波特率自适应,最高可至 12MBPS(与通讯距离有关),无需更改用户通讯软件设置。

主要技术指标:

总线速率:支持基本速率 9.6kBit/s, 19.2kBit/s ,45.45kBit/s, 93.75kBit/s, 187.5kBit/s, 500kBit/s; 同时也支持 1.5MBit/s, 3MBit/s, 6MBit/s,12Mbit/s; 线路速率自适应

总线接口:高速 RS485 电平接口,符合 EN50170 Part 1

传输类型: Profibus 协议透明传输

数据接口:DB9 (孔),引脚定义符合 EN50170 Part 1

输入电源:DC10V-DC30V < 2W

LED 状态:总线状态,总线收发数据、运行指示,告警

机壳工艺:金属铸造;防护等级:IP20

振动特性:符合 IEC68-2-6

重 量:约 500g

温湿特性:工作温度,-35 ~ +75

湿度:95%无凝露;

存贮温度:-45 ~ +85

符合标准:EN50170 Profibus Standard

总电源指示灯 PWR,绿色

亮:24VDC 电源接通且设备内部主电源正常;

灭:电源故障。

总发送灯 RTS,黄色

闪亮:PROFIBUS 主站在发送命令。(当波特率﹥187.5K 时闪动太快,以至于看到的是

近似常亮)

灭:PROFIBUS 主站没有工作,或者 Profi-hub6 上就没有连接主站。

  CH1#段电源指示灯 5V1 ~ CH6#段电源指示灯 5V6,绿色

亮:本接口电源正常;

灭:本接口电源故障。

  CH1#段接收指示灯 RXD1 ~ CH6#段接收指示灯 RXD6,绿色

闪亮:本接口正在接收数据。(当波特率﹥187.5K 时闪动太快,以至于看到的是近似常

亮)

灭:本接口没有接收到数据,或者本接口就没有连接 PROFIBUS 网络中。

  L1L2 灯,绿色备用灯。

6.上电步骤及故障排除

    按照电源端子的指示图接好电源端子,DC24V

   DC24V 接通电源后,PWR 灯(红色)常亮,Profi-hub6 设备内部主电源正常;

CH1#段电源指示灯 5V1 ~ CH6#段电源指示灯 5V6(红色),常亮,表示 CH1~CH6

段接口电源正常。

    当在 CH1#CH6#段上插上 PROFIBUS 电缆时,会发现 RTS 灯和 RXD 灯闪烁,表示此通道已经和主站间建立通讯。具体可参见上面关于指示灯的介绍。

网友A(2019-07-1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B(2022-03-25):
欢迎大家进行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