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OEM2-SE嵌入式PROFIBUS板说明手册

楼主(2018-03-26):
如何使用OEM2手册及相关资料... 2

-SE-SD不同点... 3

-SE-SD的兼容问题... 3

使用软接线延长PROFIBUSD型插头的方法——外接口板... 3

SE16脚插座定义... 4

J2-10针接插件管脚定义及说明... 5

-SE上功能选择开关SW1的设置... 6

第一章   产品概述... 7

1.主要用途... 7

2.产品系列... 7

3.产品特点... 7

4.技术指标... 8

5.安全指南... 8

第二章  产品开发工作流程... 9

第三章   硬件设计说明... 10

PB-OEM2-SE产品硬件原理框图... 10

PB-OEM2-SE外形尺寸图、布局图... 10

J1-16针接插件管脚定义及说明... 13

J1-16针接插件管脚定义及外型尺寸图3-5... 13

J1-16针接插件管脚定义说明... 13

SE状态表... 14

SE接口从接收初始化到进入数据交换状态的信号时序图... 14

J2-10针接插件管脚定义及说明... 15

用户产品模板PROFIBUS插座... 15

PROFIBUS孔(famelD型插座与接口板连接方式... 16

D型插座的PROFIBUS信号定义见图3-11... 16

连接方式0—PB D型插座PROFIBUS信号来自J1-16. 17

连接方式1—外接口转接板使用较长的软线连接到OEM2-SE模块上J2-10. 17

连接方式2. 19

PB-OEM2-SE接口板功能选择开关SW1. 20

功能说明... 20

几种典型应用... 21

第四章  软件设计说明... 22

一、通信规约... 22

1.接口板与用户模板的数据交换... 22

2.异步串口数据帧格式... 22

3.异步串口波特率的设置... 22

4.通信方式... 22

5.报文长度... 22

6.用户模板的通信基本过程... 22

二、接口板的初始化... 22

1.接口板的初始化规约... 22

2.关于初始化的详细说明... 23

3.用户模板初始化接口模板的过程... 31

接口板接收初始化过程... 31

三、数据交换... 33

数据交换状态与数据交换... 33

用户模板什么时候发请求更新的用户参数命令req_com=0x01. 35

数据交换状态下对错误报文的处理... 36

数据交换状态状态下用户模板与接口模块的通信流程... 37

数据交换状态下接口板与用户模板的通信流程,见下图4-19... 41

举例说明数据交换报文格式... 42

第五章   关于GSD文件、ID号和产品测试... 44

关于GSD文件(Electronic Data Sheet... 44

本产品的ID号及GSD文件... 44

用户产品的ID号、GSD文件及产品认证... 44

用户产品的测试认证... 45

DS_06FA.GSD说明及如何修改成用户的GSD文件... 45

第六章  关于用户参数... 47

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用户参数user_prm”. 47

通过实验I/O说明用户参数实现方法... 47

具体确定“用户参数”类型、个数、取值范围... 47

带有“用户参数”描述的GSD文件... 48

如何在主站配置中选择用户参数... 50

更便于用户使用的GSD文件... 51

带用户参数功能的SE接口的初始化... 55

带用户参数功能数据交换过程... 56

-SE-SD不同点

本节只说明-SE-SD的所有不同之处,全部说明在本手册中还有详细描述。

-SE-SD的兼容问题

-SE可以和-SD完全兼容:原使用-SD的产品的场合可以完全使用-SE产品代替,而软硬件不必做任何改动,只需留意-SE上的SW1的设置:SW1.8=0SW1.7=1SW1.6=0SW1.5=0SW1.4=0SW1.3=0SW1.2=0SW1.1=0

此时:-SE可以完全替代原-SD产品使用。

在上述条件下,还可以进一步使用-SE的连接方式1,但不可以使用连接方式2-SE上的SW的设置:SW1.8=1SW1.7=0SW1.6=0SW1.5=0SW1.4=0SW1.3=0SW1.2=0 SW1.1=0

使用软接线延长PROFIBUSD型插头的方法——外接口板

-SE模块的16插座中,ABRTS5V0V可以直接引到用户模板PROFIBUSD型插头上(使用PCB布线或软接线均可)。但这种接法引线或软接线不宜过长。通常PCB引线不超过20CM、软接线不超过10CM

如果PROFIBUSD型插头与PB-OEM2-SE模块之间需要更长的引线,可以从-SE模块上的10针插头引出。此时需要采用外接口转接板

外接口转接板通常需要用户根据产品结构自主制作,外接口转接板原理图如图1所示。其中SN75176BP可使用TI公司产品,是一种非常大众化、易购买的芯片。外接口转接板结构尺寸通常与用户产品结构相关,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制作。

3.产品特点

开发周期短:用户不需要了解PROFIBUS开发技术,不需要购买PROFIBUS开发系统,也不需要自己编写GSD文件,就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PROFIBUS产品;

应用简单:用户产品的CPU通过串行接口向接口板读/写输入/输出数据,接口板自动将其转换成PROFIBUS-DP协议与PROFIBUS主站进行通信。

完整的技术资料:PB-OEM2-SE产品手册》、《OEM2调试实验系统使用手册》、《PROFIBUS产品开发技术要点》,全部资料都可在网上下载。

应用广泛:可广泛用于各种产品,如: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OEM方式提供:因此用户对产品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和商标注册权。

4.技术指标

PROFIBUS-DP/V0协议,符合:GB/T 20540-2006: 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工业控制系统用现场总线第3部分:PROFIBUS规范;

标准PROFIBUS-DP驱动接口, 波特率自适应,最大波特率12M

PROFIBUS 输入/输出数量可自由设定,最大200字节输入+200字节输出;

PB-OEM2-SE接口板与用户模板之间数据交换报文长度可由用户设定,最大为:202字节;

可实现PROFIBUS用户参数化功能:用户模板可将一次性设置的参数在主站配置中设定,如温度上限报警值等;主站在与从站连接时一次将这些用户参数传送到从站,用户模板可使用这些参数实现参数化。用户参数化功能的好处是:避免将一次性设置参数作为PROFIBUS-I/O,占用周期性数据通信时间和空间资源。V2.0版本的OEM2-SE的用户最大参数化长度可以达到50个字节;

接口板与用户板接口为TTL异步串口,使用SW1~SW3可选择:

①自动适应用户模板的5种波特率(960019.2K38.4K57.6K115.2K),与-SD完全兼容;

②指定7种波特率:960019.2K38.4K57.6K115.2K460.8K1.8432M

接口板与用户模板通信有字符偶校验和纵向报文字节校验和,保证数据安全性;

接口板内设有备份I/O通信缓冲区,可保证实现PROFIBUS与串口通信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同步要求《详见:“PROFIBUS与串口通信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同步要求详解》;

需用户板供电25VDC, VCC/GND-150mA5V/0V-100mA

工作环境温度: 050, 湿度<95%

外形尺寸:PB-OEM2-SE =42mm 65mm

5.安全指南

本手册包括应该遵守的注意事项,以保护产品和所连接的设备免受损坏。

禁止带电插拔PROFIBUS电缆。

第二章  产品开发工作流程

完整版详见附件手册

网友A(2019-07-1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B(2022-03-25):
欢迎大家进行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