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2安装

楼主(2018-03-26):
我安装这个软件一直显示已 设置所需安装环境,重启和系统重装好多次了 都不能成功

网友A:
安装软件前,应关闭所有安全软件,例如360安全卫士,金山毒霸,百度杀毒,电脑管家。

网友A:
先把旧的卸载了,然后用360或者金山,清下垃圾和注册表。然后重启,开机后进去看看C盘三菱PLC的程序还有没有,有的话,手动删除,然后重新安装。

网友A:
因系统兼容性问题,电脑系统应为旗舰版或专业版系统